AVR GCC编译出错

楼主(2014-02-25):
近两天在用ATMEGA324PA-AU做一个项目,avr studio4  编译出错如下:
c:/winavr-20100110/lib/gcc/../../avr/include/avr/iom16.h:47:4: error: #error "Attempt to include more than one <avr/ioXXX.h> file."
不知道如何解决   希望各位帮帮忙   看下   谢谢

楼主:
怎么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吗?还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错误代码是#error "Attempt to include more than one <avr/ioXXX.h> file."
字面上的意思是『尝试包含一个以上的avr/ioXXX.h文件』,
在options中将芯片的型号选正确的话,winavr会包含相应的avr/ioXXX.h文件,
可能楼主在自己的代码中又包含了一次avr/ioXXX.h文件,而且与options中的芯片型号不对应,导致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