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的使用心得

楼主(2014-02-25):
        单片机的DMA使用心得
本人也是最近才深入了解一下DMA,前期使用单片机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用到。一是不需要用到,二是心理上觉得DMA比较困难,所以不使用。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介绍一下啥子是DMA,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一个搬运工。既然是搬运工,就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1.        从哪里搬运到哪里   一般是特殊寄存器到RAM(我们自己定义的数组里面),或者相反。
2.        一次搬运多少  一般是一个字节或者两个字节。
3.        搬多少的东西。
4.        什么时候开始搬  即DMA的中断源,简单的就是说别人有东西来了,你才能搬。在单片机里面可以表现为,串口接收到数据了,就开始搬到RAM,或者AD采样结束了,就开始搬运。当然这里需要提前配置好对应模块的寄存器。
5.        搬运结束了,DMA产生中断。就是搬运工把东西都搬完了,来找CPU结账来了,这时候CPU就要告诉他,要么你重新继续搬运,要么停止工作,等待新指令。
DMA基本上就这些
   这里以AD采样,然后利用DMA把数据传输到指定的数组里面为例作个简单的说明

1.        初始化DMA,说明从搬运从AD采样结果的寄存器开始,搬到我们自己定义的数组里面,每次搬一个字节的数据,每次搬完了目标地址+1,搬512次,在AD采样结束后才开始搬运。
2.        初始化AD,这里不做介绍,和配置普通AD一样,采用软件触发方式,连续采样。
3.        配置完了就在主函数里面开始了,先初始化DMA,在初始化AD,打开DMA,然后打开AD采样。这时候AD就开不断在采集数据。每次采样完成后,就会有一次AD中断,AD中断每次产生,DMA就会把数据搬到我们制定的数组里面。
4.        当DMA搬了我们那么多的,这里是512个数据的时候,就会产生中断,我们在中断里面就要告诉DMA,搬的目标地址又变回去,搬的数目又变成512,然后又打开DMA,让他再次为我们工作。

流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个人心得!源代码就不附了,我用的瑞萨单片机,没啥参考意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希望多交流学习!
                                    --------看海冲浪
                                   Whq5234970@outlook.com

网友:
消灭0回复

网友(2014-04-10):
比喻很形象

网友:
善于总结,不错。也很形象

网友:
以前还真的没有怎么用过DMA

网友(2014-12-16):
我对楼主AD采样过程的第3条有点疑义,如果用DMA的话,就应该不用触发AD采样中断了,AD采样一次DMA自动传送一次,采样512次后,产生一次DMA中断,处理采样数据,如果每采样一次就产生一次AD中断,那用DMA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2016-07-06):
非常形象的比喻。

网友(2016-10-01):
用DMA 做图像搬运,啥都明白了

网友:
说的很形象,目前正在学DMA。。。

网友:
我理解是,CPU在运算时总线是空闲的, DMA利用总线空闲进行数据搬送。STM32可以设置成 AD循环采样多个AD口,DMA顺序搬送到数组上,程序就可以直接在数组得到数据。

网友(2017-02-08):
进来学习了,但感觉4.什么时候开始搬  即DMA的中断源(这里应该不是DMA的中断源,应该是外设的中断源吧)

网友(2018-09-08):
目前还没用到DMA,也是最近听说这个模块的,先学习了解下。

网友A(2018-10-10):
问下,DMA搬运的时候,cpu这时候是运行状态还是暂停状态?DMA和CPU是否不能同时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DMA搬运的时候,cpu这时候是运行状态还是暂停状态?DMA和CPU是否不能同时运行? ...

DMA会占用数据总线,如果此时CPU在同一个bank的内存有数据请求,那么就会等待,反之则继续运行。这个过程并不完全是绝对的,会因为不同的SOC架构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2019-08-17):
总结得很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