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编程器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14-02-25):
PIC16F946-I
PIC16F1947
封装都是TQFP-64的
有没有用过的,推荐一下

网友:
上面2个芯片没用过
PIC16F1518使用过
也没什么可推荐的,官方的编程器,要速度就是ICD3,一般用用就是PICkit3
如果不差钱就直接PM3,还可以脱机的

当然也有第3方编程器,没用过

网友:
946使用过
引脚多 内部带LCD驱动电路
ICD3谁用谁知道 确实比ICD2好用太多了

网友:
总之不要买pickit2和icd2就对了
多年前就已经放烂不维护
不但新IDE放弃支持
现在更直接将所有相关下载自官网上移除

网友:
在用KIT3,比原先的ICD2稳定

网友:
同推荐kit3.克隆版的不到100块钱,支持脱机下载.
另外icd2和kit3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同时用,开两个IDE,就能调试双机通讯啦...

网友:
每年MICROCHIP 都搞活动,活动时原装PicKit3什么的只要1/3的价格,非常超值。 我就屯了10个给学生用,很好用。

网友:
ICD3好用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