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单相表设计方案

楼主(2014-02-25):
电能表系统主要由:电源管理、计量采样、通信、存储、显示、按键处理、脉冲输出单元和备用电池等8个模块组成,以芯海科技CSE7758的单相电能表方案能够实现对有功负载的计量,并能直接通过步进机反映对计量到的电量。

芯片选型:CSE7758的单相电能表方案

介绍:CSE7780能够测量有功功率、有功电能,并能同时提供两路独立的有功功率和电流有效值、电压有效值﹑线频率,过零中断等,可实现灵活的防窃电方案。CSE7780支持全数字的增益、相位和offset校正;有功电能脉冲从PF管脚输出。CSE7780提供SPI串行接口,方便与外部MCU之间进行通讯。
CSE7780内部的电源监控可以保证上电和断电时芯片可靠性工作。

优势:外围电路设计简单,方便开发。

性能

√ 计量
■ 提供3路Σ-△ADC
■ 有功电能误差在2000:1的动态范围内<0.1%,支持IEC62053-22:2003标准
■ 提供一路电压、两路电流有效值测量,在400:1的动态范围内,有效值误差小于<0.5%
■ 潜动阀值可调
■ 提供反相功率指示
■ 提供电压通道频率测量
■ 提供电压通道过零检测
√ 软件校表
■ 电表常数(HFConst)可调
■ 提供A/B 通道的增益校正
■ 提供A/B 通道的相位校正
■ 提供A/B 通道的有功offset校正
■ 提供A/B 通道的有效值offset

■ 提供小信号加速校正功能
■ 提供校表数据自动校验功能
√ 提供SPI接口
√ 具有电源监测功能
√ 单+5V电源供电,功耗为30mW
√ 内置2.45V±3%参考电压,温度系数典型值为25ppm/℃
√ 采用SSOP24无铅封装

网友:
芯海这个单片机,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性价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