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笔记本怎么样?

楼主(2014-02-25):
朋友要买一款笔记本, 让我帮她看一款. 实际上我对这东西也不是很了解.
前几天在电脑城转了一圈, 看见三星 NP450R4V-X03CN 好像还不错. 朋友是女生, 这款正好轻巧漂亮,
但就是不知道三星的笔记本怎么样.

另外请大家推荐一下, 价位4K左右, 因为是女生用, 所以外观最好漂亮点. 其它无特殊要求.

网友A:
以前去电脑城,人家说三星是二线品牌,不知是不是~~~
4K,可以考虑下日系的哦~~~

网友:
看京东上图片模具的D面似乎是只能拆开加内存 清灰就很麻烦

网友:
现在超级本很流行的,

网友:
4年前买的三星,至今完好,没出过问题,一直是儿子的游戏机。。。键盘被他使劲拍也没事
仅供参考

网友B:
我的笔记本正好是三星的。我来说一下吧。2011年入手,2999入手的,B940的cpu,各项配置一般。快三年了,从没出过问题,基本上白天都开着的。个人感觉三星还是可以,至少下一次买笔记本我还会选择三星。     当然电子产品这个东西是要看运气的。有人说神舟好,我也买过一台。做工感觉跟三星没法比,用了一个月就便宜1000块转给同事了。我的同学以前在台企做笔记本的,他最反感宏基。他说宏基是众多电脑中测试最少的。当然我也只是听说。     如果要买三星,我倒是建议13.3寸的超级本,重量轻,体积也比14寸小点儿。适合女孩子吧。    忘了说了,三星最让我喜欢的一点是,它采用的是不反光的雾面屏,本人极度讨厌镜面屏。室内开个灯,不好意思也许就会跑到你的镜面屏里面去了。   如果镜面屏那么好,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显示器都是雾面的?    在此只是说下自己的体会罢了,每个人喜好不同,请勿扔砖!谢谢

网友C:
买联想吧E系列就是thinkpad这个机器按键非常好用,有个小红帽那个哈哈哈个人根绝非常好

网友:
两个字:垃圾

网友D:
R18,服役6年了任然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正好是三星的。我来说一下吧。2011年入手,2999入手的,B940的cpu,各项配置一般。快三年了,从 ...

我也很讨厌镜面屏, 费眼晴.
三星的那一款没有光驱, 比较轻薄.

网友E:
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去电脑城,人家说三星是二线品牌,不知是不是~~~
4K,可以考虑下日系的哦~~~ ...

我也见三星的笔记本比较少, 故有此一问.
去年给弟弟买的索尼的笔记本, 略失望. 做工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联想吧E系列就是thinkpad这个机器按键非常好用,有个小红帽那个哈哈哈个人根绝非常好 ...

Thinkpad不太适合女生吧.

网友F:
以前我所在公司是三星某省的NPC(笔记本)总代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三星笔记本很贵很垃圾。

网友:
我一直在等三星出11寸的  便宜的本本。三年前三星有一款 E350cpu的11.6寸的本本,那做工真的太精致了。可惜cpu太差了,所以没买。现在巴掌大的手机都是1080p的分辨率了,可是电脑多年还是坑爹的1336x768,连1280x800都不是。   话说三星有一款4k分辨率的笔记本   但是要10000多,好贵啊

网友:
老爸的r25,慢极了,电源更是亮点,和山寨一样。
三星是二线品牌,可能就是国内生产的贴牌货。

网友C:
三星垃圾中的战斗机,烫的很,不适合买,那买索尼吧,还有就是苹果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所在公司是三星某省的NPC(笔记本)总代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三星笔记本很贵很垃圾。 ...

不会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垃圾中的战斗机,烫的很,不适合买,那买索尼吧,还有就是苹果咯

苹果的不考虑了, 太贵.
话说索尼的也略贵啊.

网友:
我买的貌似就是这款,在京东买的,买过两台三星的,第一台淘汰给我弟用到至今,应该三年了,没任何问题,第二台用了一年不到,就是你这个系列的,放防炫光屏,有一个坏点,用各种软件均查不出屏幕是哪个公司的,我再也不要去京东买电脑了,我是完美主义者外加强迫症,脑子一热年前淘汰给我妹妹了,不去京东,到苹果官网买了mini2,人品差到爆,中了阴阳屏,下半部色调比上半部黄,,,好吧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说详细点吗?

结构设计很不合理,想不明白,咋就这个NC的结构设计?PCB薄软,所以很容易断线和虚焊,造成很多问题。很多小本,上面那个电脑开关竟设计成一个拨位的开关,客户一用力,基本会断,这个故障率90%,大本上的那个电源开关,不懂是不是EC电源上电设置的问题,基本的本上上电就能开机,他那个估计要20秒以上,所以造成客户反复多次用力按,所以这个按钮基本被按到有问题,估计用惯其他本的人,用这个估计会认为电脑出问题了。想不明白,就这设计,咋不会改进?

网友:
声明,本人非三星手机用户,不了解三星手机做工和性能,仅对三星笔记本发表意见,请三星手机用户不要对本人发动任何攻击,多谢!

网友:
有一点可以肯定  惠普真的是买不得啊,公司为了省钱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惠普,故障率很高。经常死机。

当然这年代,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人品和运气很重要。以前大学实验室长城的电脑从2000年用到2008年,依然是好的。  我一同学神舟的笔记本,用了6年,带串口并口的笔记本哦。

网友G:
明基的本用了6年了,在考虑换什么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8,服役6年了任然完好。

哈哈,同样是R18,服役7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基的本用了6年了,在考虑换什么的好……

果断Thinkpad

网友:
09年买了R458,服役到现在,半年左右屏线坏掉保修,现在光驱报废,其它还好

网友:
  买的3台笔记本东芝,华硕和联想目前也一直都使用完好,这个不具备代表性!自己觉得够用就好! 相反那些说xx老坏的,我感觉是人品爆发了!

网友H:
HP Probook 6555b用了三年依然健壮,期间泼过三杯水在键盘上,第一时间拔电源拆开吹干之后继续用。近期刚换成HP Probook 7470b。老的本子继续在家服役。

网友:
好多超级本 轻的本用的是i3-3217U,这种档次的CPU电工够用么?编译嵌入式代码应该没问题,就是看画PCB卡不卡了,偶尔也跑个VISUAL STUDIO什么的。
现在发现轻便很重要,背在包里累死了。

网友:
sony,dell你不二的选择

网友I:
什么型号能透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型号能透露吗

我自用的是TP低端型号, 如果买的话推荐T系列和X系列.

网友:
不说别的,三星跟连想都不敢想(lenovo)都有差距。

网友:
我可以再负责任的告诉你。
当初要申请三星NPC维修站,培训时怕派去的维修工通不过考试,本人以领导身份也去天津培训了几天。
从发的维修资料上来看,三星NPC有很多设计上的低级错误作为常见故障出现,造成返修率极高。

网友J:
撸主,俺家就有楼主看到的型号,老婆用的,可以说非常适合女的用,质量不说了,那是没得说

网友:
其实说起来,用电脑真是个人品的问题,一个品牌,总有说用了很多年没问题,总人说这个品牌是垃圾。比如我有个三星上网本用了4年,从没坏过现在放那,而戴尔的两年就主板挂了去售后免费换了。

网友:
不好,以前买过,配置看上去挺高,运行起来挺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撸主,俺家就有楼主看到的型号,老婆用的,可以说非常适合女的用,质量不说了,那是没得说 ...

没得说是好还是不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得说是好还是不好啊?

质量那是没得说,当然是好,买电脑要看自己主见。一般选大品牌的就没错,没有人会100%保证某品牌的绝对好。综合配置、外观、和品牌吧

网友K:
华硕的本本,5年了。玩LoL依然劲爆!只不过大一点的单游玩不了了。。。遗憾啊,老了

编辑:F83vf  我刚买就停产了。。。哇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华硕的本本,5年了。玩LoL依然劲爆!只不过大一点的单游玩不了了。。。遗憾啊,老了

编辑:F83vf  我刚买 ...

我的电脑两年后硬盘挂了,干脆买了个SSD,速度又上去了,反正我觉得CPU性能也过剩。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两年后硬盘挂了,干脆买了个SSD,速度又上去了,反正我觉得CPU性能也过剩。 ...

露珠为了表达 ?

网友:
电子产品看人品。另外东西使用频率不高,甚至是长时间不用也容易坏,高强度使用也容易坏。我觉得还要看售后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露珠为了表达 ?

-_-!我没有说清楚。
我意思是CPU性能过剩,一般老机CPU够用,换个SSD又可以欢快的跑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_-!我没有说清楚。
我意思是CPU性能过剩,一般老机CPU够用,换个SSD又可以欢快的跑了。 ...

请问自己买的SSD硬盘,自己可以装到老笔记本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自己买的SSD硬盘,自己可以装到老笔记本上么?

可以呀。笔记本硬盘接口应该没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呀。笔记本硬盘接口应该没变吧。

涨姿势!

另外,兄台,我笔记本电脑在安装XP系统的时候经常弹出0x00000basdf什么内存不能读写。
于是我换了Win7系统,不料,此现象还是偶尔出现。
以上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在线看视频,或者用快播边看边下的时候,经常出现死机现象。表现为:屏幕卡住不到,所有外设失灵,声音短促而强烈的哒哒哒~~

问兄台可知为何?谢谢

网友(2014-09-13):
索尼挺好看,女生用挺好

网友:
楼主已经讲到重点了,轻巧漂亮,这就够了。女生用电脑,基本都是看电影,上上网,一般都够用。
专业型女生不适合这条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支持国产撒!
买联想的!

网友:
还是喜欢Thinkpad T系的

网友:
买三星出问题是质量差,买苹果有问题是自己RP差,呵呵。

网友:
感觉买笔记本就像撞运气,不知道那款的散热好,使用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的不考虑了, 太贵.
话说索尼的也略贵啊.

加1k多应该能上苹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HP Probook 6555b用了三年依然健壮,期间泼过三杯水在键盘上,第一时间拔电源拆开吹干之后继续用。近期刚换 ...

HP党啊哈哈哈

网友:
如果是媳妇、女朋友。不用考虑别的,来个苹果,air就行,又轻、又小、又漂亮。无非是上网看新闻、看视频、听音乐。真的,花钱就是给自己的女人的。省钱才是留给自己的。

网友:
你的个人博客打不开了啊

网友:
现在超级本都轻巧,外观也好看的,不怎么推荐三星的

网友:
ThinkPad  女生用可能不太合适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HP Zbook 15

网友:
笔记本不错 电池超级差

网友:
不知道大家的笔记本0v地和电源适配器的3插earth端相连不,我的竟然是隔离的。。。。昨天差点usb口全报废,就拔掉jlink的usb线而已,jlink连着外部供电的一个开发板

最后在关机10分钟这样子重开机才恢复,间隔1分钟这样重开机usb依旧无法识别

网友(2015-10-06):
周围很少看到有同学用三星,大多都是苹果,think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