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E PLC 扩展4轴伺服模块【已完成测试】

楼主(2014-02-25):
很久很久没上这个坛了,最近为公司做了一个KEYENCE PLC 扩展4轴伺服模块(算是私人产品用于公司上 )【已完成测试】,适用于所有KEYENCE PLC ,也可以用PC控制
因成品在公司里,明天回去拍片,现在不能4轴插补,只能单独同时运转。
设计的目的是控制4条单轴机器手用。算是低阶控制器吧。

网友:
沙发有软件送吗?

网友A:
楼主,外接伺服控制的项目吗,有意站内短信联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外接伺服控制的项目吗,有意站内短信联系,谢谢!

什么伺服项目

网友:
开发一个能发脉冲的控制板,最多4路脉冲,速度最高1M,6路高速计数器,用来给光学编码器计数,控制板要能和上位机 “工业触摸屏”通讯,通过触摸屏来设置各类参数,大致如此,具体详谈!

网友:
楼上,我现在搞的山寨PLC可以4轴加减速脉冲(发脉冲阶段基本0 CPU干预),2路硬件编码器,可以选择FX2N直接和触摸屏链接监控,可以了解下

楼主(2014-07-21):
有点兴趣,具体怎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