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alman滤波中状态变量选择四元数还是欧拉角问题的解答

楼主(2014-02-25):
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卡尔曼滤波帖子,知道状态变量一般会选择四元数,如果在卡尔曼滤波中应用四元数,可以对加计和磁强计通过高斯-牛顿法解出四元数的测量值,对四元数微分方程通过龙格库塔法解出四元数的更新值,进行卡尔曼滤波。
我的问题是,如果状态变量不是选择四元数而是选择欧拉角,状态方程中通过陀螺仪进行欧拉角的更新,对测量量,通过加计和磁强利用公式计算出某个时刻的欧拉角,再进行卡尔曼滤波。这种思路有问题吗?
我的感觉是直接用欧拉角计算量小些,虽然有奇异点等问题。四元数涉及到一些数值计算,感觉还不如直接用欧拉角。请教各位达人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深奥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计算测量值的四元数,能否不采用高斯牛顿法,而是先通过计算加计和磁强计得到姿态角,再用下面的四元数公式计算。
q0 = cos(0.5*init_Roll)*cos(0.5*init_Pitch)*cos(0.5*init_Yaw) - sin(0.5*init_Roll)*sin(0.5*init_Pitch)*sin(0.5*init_Yaw);  //w
q1 = cos(0.5*init_Roll)*sin(0.5*init_Pitch)*cos(0.5*init_Yaw) - sin(0.5*init_Roll)*cos(0.5*init_Pitch)*sin(0.5*init_Yaw);  //x   绕x轴旋转是roll
q2 = sin(0.5*init_Roll)*cos(0.5*init_Pitch)*cos(0.5*init_Yaw) + cos(0.5*init_Roll)*sin(0.5*init_Pitch)*sin(0.5*init_Yaw);  //y   绕y轴旋转是pitch
q3 = cos(0.5*init_Roll)*cos(0.5*init_Pitch)*sin(0.5*init_Yaw) + sin(0.5*init_Roll)*sin(0.5*init_Pitch)*cos(0.5*init_Yaw);  //z   绕z轴旋转是Yaw

网友A:
我现在连四元数怎么应用卡尔曼滤波都还不清楚,楼主可以讲一下吗?主要就是那个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改怎么建立,状态转换矩阵和测量矩阵怎么确定,这个很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计算测量值的四元数,能否不采用高斯牛顿法,而是先通过计算加计和磁强计得到姿态角,再用下面 ...

看来我还得多学习了,高斯牛顿算法还不知道呢,

楼主:
问题出在欧拉角微分方程,解四元数微分方程还是具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连四元数怎么应用卡尔曼滤波都还不清楚,楼主可以讲一下吗?主要就是那个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改怎么建 ...

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尽量转化成线性方程的形式,这样就能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最佳值,实际中能直接找到对应的线性方程最好,不行的话一般都是采用求一阶偏导的方法,忽略高阶小量,得到满足卡尔曼滤波算法的近似线性方程形式。有时需要一定的数学技巧和一点好运气。

网友:
再顶一下,希望有大神来回答,我也在努力看论文,

网友B:
感觉你搞错了概念,你可能认为状态量和观测量应该完全一样吧?这样是完全错误的。  状态量只要和观测量有数学关系就行,最好是可控可观的。 我用四元数做状态量的时候,用加速度和磁带输出做观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搞错了概念,你可能认为状态量和观测量应该完全一样吧?这样是完全错误的。  状态量只要和观测量有数 ...

请问您建立的观测方程是不是非线性的,直接用加计和磁力计的读数作为Zk,然后对q0、q1、q2、q3分别求一阶偏导,来进行线性化近似处理?
我的方法是不用加计和磁强计的直接观测值,而是通过数学关系转成对应的四元数。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此时都是线性的,这样用卡尔曼滤波就很方便了。

网友(2015-08-08):
求kalman 更新四元数的源码

网友(2016-03-30):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建立的观测方程是不是非线性的,直接用加计和磁力计的读数作为Zk,然后对q0、q1、q2、q3分别求一阶 ...

算出四元数很简单,Wahba就行了,但是噪声呢,噪声协方差你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建立的观测方程是不是非线性的,直接用加计和磁力计的读数作为Zk,然后对q0、q1、q2、q3分别求一阶 ...

现有方法里用四元数做状态量的可以是可以,但是可观性可控性不强,最好是选择方差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