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单电源的4-20mA集成芯片,AD421,XTR115除外

楼主(2014-02-25):
求推荐一款单电源的4-20mA集成芯片,AD421,XTR115除外,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24V单电源供电,两线制4-20mA输出。AD421太贵了,而XTR115是需要双电源的。网上看到说XTR111是可以单电源的,求大神给指点一二。

楼主:
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A:
XTR的芯片几乎就没有好用的。

网友:
AD694或AD5422

楼主:
这两个芯片太贵了,导师经费不够,苦逼的研究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R的芯片几乎就没有好用的。

不好用也没办法了。。需要用便宜的。

网友:
运放自己搭个简单的吧,便宜,还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直接用运放搭一个。

网友B:
直接运放搭,说实话,ad421虽贵,但从没出现问题,不用校准即可输出高精度电流,很容易批量生产。运放需要出厂校准。

网友(2014-04-06):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芯片太贵了,导师经费不够,苦逼的研究生。

申请啊。

网友C(2014-05-25):
谁说XTR不好用?我大量用XTR111在工控上,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D(2014-07-07):
引用 网友C:
谁说XTR不好用?我大量用XTR111在工控上,从来没出过问题。

请问,使用XTR111的时候加隔离电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使用XTR111的时候加隔离电路了吗?

我的客户是用在飞机和工程车上,不需要隔离。如果一定要隔离,现在又两种办法,一种是光欧隔离,一种是变压器隔离。

网友:
有单片机PWM输出口吗? 可以用运放+场管扩流的方式

网友(2015-05-18):
LL 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XTR111不是三线制的吗?

网友(2016-04-16):
引用 网友B:
直接运放搭,说实话,ad421虽贵,但从没出现问题,不用校准即可输出高精度电流,很容易批量生产。运放需要 ...

有理   我们也是一直421  关键是产品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好   更加重要

网友:
自己搭电路最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芯片太贵了,导师经费不够,苦逼的研究生。

申请免费的样品吧  你要的少   不用买

网友(2018-08-28):
mark 下,4-20MA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芯片太贵了,导师经费不够,苦逼的研究生。

汗;用学校后缀,申请Free Sample即可
手上有AD5410/AD5420备着的,需要的话,邮件我即可。

网友F(2019-01-11):
引用 网友E:
汗;用学校后缀,申请Free Sample即可
手上有AD5410/AD5420备着的,需要的话,邮件我即可。 ...

4-20ma输出,ADI有什么经济点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4-20ma输出,ADI有什么经济点的方案吗?

价格PK不过XTRxxx,接触的要求价格第一的客户,基本都是分立电路自搭,或者XTR112之类的。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lation/4-20-ma.html

网友:
mark---4-20ma输出

网友(2019-07-11):
mark 4-20mA  AD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