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下在网上下的一个源代码是用什么来

楼主(2014-02-25):
下面一个IO口模拟USB口的是用什么来编译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
在 Readme.txt 文档内的 Building 项已有说明要使用 avr-GCC+avr-libc 编译。

//=======================================

This is the README file for the HIDKeys USB device.

HIDKeys is an example application for implementing an USB keyboard conforming
to the "USB Device Class Definition for Human Interface Devices (HID)". It is
based on Objective Development's firmware-only USB driver for Atmel's AVR
microcontrollers and accepts up to 17 key inputs on an ATMega8. The firmware
should be easily portable to an ATTiny2313 or other tiny devices. Since it
implements a standards compliant keyboard, no separate host software is
needed.

Objective Development's USB driver is a firmware-only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B 1.1 standard (low speed device) on cheap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s of
Atmel's AVR series, such as the ATtiny2313 or even some of the small 8 pin
devices. It implements the standard to the point where useful applications can
be implemented. See the file "usbdrdv/usbdrv.h" for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BUILDING AND INSTALLING
=======================
The firmware for HIDKeys requires avr-gcc and avr-libc (a C-library for
the AVR controller). Please read the instructions at
http://www.nongnu.org/avr-libc/user-manual/install_tools.html

楼主:
谢谢,这个程序的编译中文设明哪里有吗?

网友:
你问一下有否坛友曾编译过这 HIDKeys 要比找这个编译的中文说明容易多。

楼主:
是在国外网下载来的!

楼主:
http://translate.google.com/tran ... s/vusb/hidkey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