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我加入lua之后跑不起来了,怎么设置才可以呢?

楼主(2014-02-26):
我在VC++单独建lua工程上是可以的   同样方法加到STM32F4的rtthread跑不起来

网友:
这个需要自己做些移植的,rtt里面有自己的内存管理,这个lua里面估计用的是标准c的,所以就有问题了

网友A:
你是用的rt-thread组件里面的lua还是自己移植的?组件里面的lua是没问题的,你的程序多大?外部ram够吗?这lua虚拟机还是很耗内存的,我们在LPC4088上面跑得很好,大内存,但在128K RAM的FM3上面跑程序大些就内存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rt-thread组件里面的lua还是自己移植的?组件里面的lua是没问题的,你的程序多大?外部ram够吗?这 ...

我外面移植的lua  realtouch项目

我看到了最新版本有lua项目  正在研究中

网友B:
改堆栈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rt-thread组件里面的lua还是自己移植的?组件里面的lua是没问题的,你的程序多大?外部ram够吗?这 ...

大神  RTTHREAD 怎么添加自带lua呢  昨晚搞了很久没搞出来 编译老是出错
需要怎么配置呢  readme看的不是很明白
您有工程模板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RTTHREAD 怎么添加自带lua呢  昨晚搞了很久没搞出来 编译老是出错
需要怎么配置呢  readme看的不是 ...

在rtconfig.h里面定义RT_USING_LUA这个宏,然后scons生成工程就好了,lua的代码官方好像是搞的c99的风格,你看一下出错是不这个,配置编译器用c99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tconfig.h里面定义RT_USING_LUA这个宏,然后scons生成工程就好了,lua的代码官方好像是搞的c99的风格 ...

LUA是个好东东,路由器上用的蛮多的。
我也按nongxiaoming的方法试试。
把他配置到AT91SAM9260 的RTT里面玩玩。

网友C(2014-10-31):
引用 楼主:
我外面移植的lua  realtouch项目

我看到了最新版本有lua项目  正在研究中

你好,问下 ,什么版本的的RTT带LUA,最近也打算学学 ,谢谢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问下 ,什么版本的的RTT带LUA,最近也打算学学 ,谢谢 !

RT-Thread 1.1.1里面就带有lua.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Thread 1.1.1里面就带有lua.

谢谢,找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rtconfig.h里面定义RT_USING_LUA这个宏,然后scons生成工程就好了,lua的代码官方好像是搞的c99的风格 ...

RTT1.23版本里没有找到这个宏。
在新版本里怎么添加lua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TT1.23版本里没有找到这个宏。
在新版本里怎么添加lua呢?

自己再你的rtconfig.h里面去定义,然后scons生成工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再你的rtconfig.h里面去定义,然后scons生成工程

感谢
怎么scons编译自己的添加的c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谢
怎么scons编译自己的添加的c文件呢?

官方有教程的,这个说来话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教程的,这个说来话长

能给个传送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堆栈的大小。

你好,请问如何修改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己再你的rtconfig.h里面去定义,然后scons生成工程

在rtconfig.h里添加
#define RT_USING_LUA

scons -j4 编译不过
貌似编译器对语法不支持

然后想用scons --target=mdk4 -s 添加到keil工程,也出现错误,如下:

请问以上情况该怎么解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rtconfig.h里添加
#define RT_USING_LUA

开启C99或gnu模式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开启C99或gnu模式支持

感谢
我知道在KEIL开启C99,但是不知道怎么在scons中设置c99?
另外上面第二个图片,无法生成KEIL工程,怎么解呢?
在rtthread110半可以生成keil工程,但是在最新版中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谢
我知道在KEIL开启C99,但是不知道怎么在scons中设置c99?
另外上面第二个图片,无法生成KEIL工程, ...

在编译选项里面加--c99或--gnu。另外这个生成工程是需要有个模版文件的,mdk的一般为template.uvproj,你是不是把这个删除了。iar,vs等生成改成都是依赖一个类似的template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选项里面加--c99或--gnu。另外这个生成工程是需要有个模版文件的,mdk的一般为template.uvproj,你 ...

1.比较小白,scons编译选项在哪里?怎么加呢?

2.我把110版本的keil.py替代新版本的keil.py,就可以生成keil工程了,是不是新版的keil.py有bug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选项里面加--c99或--gnu。另外这个生成工程是需要有个模版文件的,mdk的一般为template.uvproj,你 ...

问题1:
用keil编译设置c99
出现以下警告:
..\..\components\external\lua\lua\lbaselib.c(49): warning:  #223-D: function "rt_kprintf" declared implicitly
在rtconfig.h的文件里使能了#define RT_USING_CONSOLE
同样的application.c中也调用了kprintf,但没有报上述警告。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2:
  #warning "Please check scatter file to ensure rodata is in ER_IROM1 region."
这个警告该怎么设置呢?

以上,问题有点小白,但确实把我拦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