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A的继电器能否胜任控制2KW的单相交流电机?

楼主(2014-02-26):
在淘宝网上看到常开触点负载能力为40A/240VAC的继电器,不知道能否胜任控制2KW的单相交流电机?

网友A:
有用过这个继电器,过10A电流感觉继电器有温度了,可能触点也不大.建议用汽车点火那种继电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工作中?
以公司试样的名誉在阿里XX上发求购信息,样品多多,试到手软,何必找X宝

楼主:
汽车继电器的电流确实比较大,但好像是用在直流上面的,用在220V交流上也可以吗?这个还真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工作中?
以公司试样的名誉在阿里XX上发求购信息,样品多多,试到手软,何必找X宝 ...

是我自己做的一个产品。

网友C:
控制阻性负载尚可,电机还是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阻性负载尚可,电机还是免了吧

为什么呢?是因为启动电流太大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能赐教吗?

网友:
绝对没问题,楼主放心用,这个继电器不是靠触头够大来通断设备的,40A通断能力做的这么小,那么继电器肯定是密封充稀有气体了的,抗拉弧能力强,也许触头是高温合金的,这样更抗电弧烧蚀

网友: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可以用,只是寿命会短点,短多少,自己试试吧

网友D:
三相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7倍,单相有启动电容存在,你说的是2KW不是2KVA,估计工作电流在
15A以上。如果用在家用线路上,由于三相不平衡,
拉低电源启动电流更大。

继电器工作寿命分两个方面:通断次数和触点长期负荷电流,频繁通断和每天通断一次又不一样。
用在震动场合,压紧触头的电磁力也不一样。

因为震动中,,触头随时在轻微跳动接触电阻也变化,尤其触头烧蚀后。

如果要求高,一定要用接触器。

要求不高,这继电器也勉强用,

我用继电器一般原则是工作电流乘15=触点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这个继电器,过10A电流感觉继电器有温度了,可能触点也不大.建议用汽车点火那种继电器. ...

汽车继电器,会不会触点耐压太低了,通断电机时更容易打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汽车继电器,会不会触点耐压太低了,通断电机时更容易打火?

触点耐压?
继电器有这个参数的吗?触点会有镀铜、银或金,我以为触点只跟发热熔点有关。因为以前用过一些继电器由于过大电流,触点会熔。
我以为电压只跟继电器绝缘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相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7倍,单相有启动电容存在,你说的是2KW不是2KVA,估计工作电流在
15A以上。如果用在 ...

我用的这个继电器只需大概几天开断一次,看了您的建议后,我大概了解了,谢谢!

网友:
寿命会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耐压?
继电器有这个参数的吗?触点会有镀铜、银或金,我以为触点只跟发热熔点有关。因为以前用过一些 ...

触点耐压越高,越不容易打火。有没有可能,耐压要求低的,两个常开触点可以做比较近;耐压要求高的,两个常开触点距离就相对远点。电机断开后在触点上会有一个很高的电压,我看汽车继电器上的两个触点挨的很近,估计更容易打火烧坏。这也是我猜测的。

网友:
只要触头容量够,就可以,2X4.5=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