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计和超声波测量海拔高度的融合问题

楼主(2014-02-26):
我们想用气压计和超声波传感器测量一个小飞行器的海拔高度和对地的相对高度。应该采用哪些信息融合的方法能够把这两个传感器的信号融合起来呢?希望能够大家给点思路!多谢各位了。

网友:
气压和海拨高度以及温度之间有一个计算公式,高中还是初中物理有学过的,拿来算一下就行了吧。
对地高度,那就超声波竖直测距就行了吧。
不明白你说的融合是啥。

网友:
气压是海拔高度(跟天气有关飘忽不定),超声波只能测量地面高度(也是飘忽不定的)

距地面很低时,可以通过超声波测量到地面高度并标定一下;飞高以后超声波就失去作用了(毕竟量程有限),此时就可以用气压来近似计算地面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