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MachXO2系列CPLD适合做手持设备,不知道供货怎样?

楼主(2014-02-26):
最近做A超选型,发现Lattice的MachXO2系列CPLD不错,容量大、功耗低、带I2C、SPI核,非常适合做手持设备,不知道供货是否稳定,有了解的请讲讲?

网友A:
挺好的,呵呵呵,有问题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呵呵呵,有问题找我。

代理商?

网友A:
不是啦,相互帮助而以。用的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啦,相互帮助而以。用的时间长了。

请多多指教

网友B:
悄悄地告诉你XO2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同事用后的感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悄悄地告诉你XO2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同事用后的感慨

是吗,愿闻其详

网友B:
前段时间产品维护的时候发现,编译程序就修改一个版本号结果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产品维护的时候发现,编译程序就修改一个版本号结果就不一样。

吓一跳,我还以为你说器件有硬伤。
“编译程序”指的是代码还是IDE?
如果是IDE版本变化,这个应该是编译器变化导致的吧,QuartusII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代码修改,这就有点坑,想问一下Lattice的IDE没有类似QuartusII的LogicLock功能吗?
再一个,如果代码写得不规范、异步时序多很容易造成两次编译结果差距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吓一跳,我还以为你说器件有硬伤。
“编译程序”指的是代码还是IDE?
如果是IDE版本变化,这个应该是编译 ...

就是程序变更一个版本号,其它源码内容都不改变,运行结果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程序变更一个版本号,其它源码内容都不改变,运行结果不一样。

论坛的开源逻辑分析仪就是这样中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的开源逻辑分析仪就是这样中招的

这么坑,看来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的开源逻辑分析仪就是这样中招的

原来有同样遭遇的朋友啊

网友D:
我用的 diamond 2.2,  FPGA 是 LAXP2-5E-5FTN256E.   没有看到你所提到的IP核。  是我的软件版本不支持,还是 FPGA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 diamond 2.2,  FPGA 是 LAXP2-5E-5FTN256E.   没有看到你所提到的IP核。  是我的软件版本不支持,还 ...

这个是硬核,MachXO2系列是有的

网友E(2014-05-24):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硬核,MachXO2系列是有的

XO2现在供货怎样,好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XO2现在供货怎样,好买吗?

换方案了,没敢用

网友E:
XO2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敢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XO2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敢用啊

看了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就不想用了,小众的片子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现在用xo2,没有发现该问题。

网友:
想要IP的找我.无偿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 diamond 2.2,  FPGA 是 LAXP2-5E-5FTN256E.   没有看到你所提到的IP核。  是我的软件版本不支持,还 ...

他说的那些IP就是EFB , 你这个芯片没有,   XO2就有了

网友F:
我们也在用XO2用着还可以。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G:
我只想吐槽下lattice的开发环境

曾经仿真过个RAM,ram特定大小的时候死活运行不对

真吐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在用XO2用着还可以。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

弱弱的问一下,你们平时用的量大不大?一般在哪儿买?
像我这种个人学习玩玩,不好买啊,淘宝上基本没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问一下,你们平时用的量大不大?一般在哪儿买?
像我这种个人学习玩玩,不好买啊,淘宝上基本没得 ...

找代理商。威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想吐槽下lattice的开发环境

曾经仿真过个RAM,ram特定大小的时候死活运行不对

没发现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2014-06-25):
量少不好买的

网友(2014-12-10):
lattice的稳定性如何?  用过 altera的,a的还是蛮稳定的

网友:
一直大量使用lattice的器件,没发现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