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电机驱动方案 IR2104+NMOS 问题求助

楼主(2014-02-26):
我最近在做一个飞思卡尔智能车电机驱动, 驱动B车模, 用的是网上流传的IR2104+NMOS方案, 下面是电路图。  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各位
1, MC34063升压模块, CT电容 和电感参数要怎样选? 网上流传的电路图,都不太一样, 英文pdf公式,看的不太懂,
2,IR2104的bootstrap电容要加吗?  我已经升压了, 这样不就可以100%占空比了吗
3,MOS管的的选型问题 IR3205 还是 IRLR7843 好, 综合考虑那个更好些,

有什么不得当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 请各位帮忙呀。

网友A:
图是不是画错了?你这电机能转得起来??不是接在半桥中心吗?

网友:
3205好。热阻小

网友B:
主动升压的话,自举电容和二极管就都不需要了。
两个管子都差不多,这个性能应该都够对付了,主要问题估计会在死区宽度上,IR2104的栅极驱动能力并不强、死区也比较大,开关过程的损耗会很大。如果栅极驱动能力更强一些,纯粹追求MOS性能的话,TO-220封装加散热片可以试试FDP020N06或FDP8040,DPAK封装可以试试AOD210或IPD025N06。
楼主位的图只是示意一下吧?不是拿这个去做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不是画错了?你这电机能转得起来??不是接在半桥中心吗?

的确是,不好意思,十字中间的点忘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动升压的话,自举电容和二极管就都不需要了。
两个管子都差不多,这个性能应该都够对付了,主要问题估计 ...

这图只是示意,改好后先做个转印试试,再打烊。
您能说下死区宽度会具体导致什么问题吗? 我对死区时间理解的不是很深,只知道是为了避免高端,低端同时导通,所以需要延时。
你给推荐的几个mos芯片,我看了下pdf,参数都很适合做小车。 您能否推荐一个其他比IR2104更好的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只是示意,改好后先做个转印试试,再打烊。
您能说下死区宽度会具体导致什么问题吗? 我对死区时间理 ...

嗯对,死区就是宁可上下管同时关也不要同时开。同时关的时候电流从二极管走,发热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间越短越好。IR2104的栅极放电电流只有300mA左右,像上面咱说的那些MOS管的栅极充电电荷大概在100nC的样子,这样放电时间有300ns了,IR2104的死区时间是400ns以上所以是绝对安全的,但每周期会有100ns以上的时间是二极管续流。再比如(只是比如,碰巧用过)ADP3611,它在MOS到达开启电压前能以1A~2A的速度放电,死区时间只有几十ns,二极管功耗就会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只是示意,改好后先做个转印试试,再打烊。
您能说下死区宽度会具体导致什么问题吗? 我对死区时间理 ...

驱动芯片具体我了解的也不是特别多。IR2104应该还是够用的,不过确实这个芯片很老了,近几年做电源的(尤其是主板电源之类的低压大电流)有很多高速MOS驱动,用来驱动小电机感觉都不错。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2018-04-08):
>近几年做电源的(尤其是主板电源之类的低压大电流)有很多高速MOS驱动
would you mind to name a f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