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键盘+10个LED灯的驱动芯片,用IIC通讯的是否有呢?

楼主(2014-02-26):
手上有个项目需要4*3键盘+10个LED灯的驱动芯片,想用IIC通讯的是否有呢?
我看天微有TM1637之类,但是属于2线串口,SCK DIO,MCU编程会麻烦一些是么?
不知道还有别的可以选择么?

网友A:
直接用个便宜点的单片机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个便宜点的单片机不行啊

开发时间紧,人手短缺,需要马上能用上的,我也想过,可是不是需要人去编程加调试嘛

CH450 貌似符合,还有别的选择么?那位大侠用过类似的推荐一下

网友:
TM 系列协议的很简单的,差不多就是SPI,一般都有源码,IIC我个人觉得反倒不好

网友:
直接用IIC扩展IO芯片不就得了...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16位的扩展芯片一个就搞定了,LED完全可以用扫描的~
反正你按键也要扫描~

网友:
用单片机最方便,编程很简单,如果用单片机都嫌编程麻烦,那你用专用芯片你的程序也不一定搞得好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只是我负责样机硬件及电路设计的,软件工程师强调要简单的,比如带锁存,中断,要用标准协议,如IIC之类,还有就是避免ARM或mcu频繁扫描等等

如果从硬件设计的角度考虑,两种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多几个限流电阻而已

这种带锁存的,应该就不用扫描了吧?正在看一些国产芯片的手册,目前只找到CH的有点符合,TM的SPI要丢给他看看是否好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