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控制P_N mos管电压回路 一上电电压跌落

楼主(2014-02-26):
如图,一上电,VCORE 电压为正常0.9V,但3秒以后就拉低了趋于0V,各位大侠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路没工作了吧

网友B:
LZ应该截一个这样的图来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应该截一个这样的图来求助

人家是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工作了吧

具体指哪里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两个MOS是不是还在工作

网友:
跟博通的方案好像。。

网友:
高级啊 , 还同步整流  ,
会不会是你控制环延迟所致?  AD慢? 应该是定时,尽量快的做AD,做PWM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