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造一款小型贴片机,售价1万五左右,有木有感兴趣的?

楼主(2014-02-26):
方案如下:

1、运动部分采用滚珠丝杠+直线导轨
2、电机用闭环步进,可以解决普通步进速度和精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失步问题。驱动器自己开发的,成本可以控制
3、双摄像头PCB mark点识别以及芯片对准,可以贴DSP2812之类的大芯片
4、自己设计的电动飞达,可以保证供料速度和精度,但是这个需要独立购买,初步估算每个需要100元左右
5、考虑到成本问题,暂时采用单贴头设计,速度跟专业贴片机没法比,但是研发和小批量够用了

编辑原因:漏了一个,感谢AllEle网友提醒

6、可根据不同芯片大小自动更换吸嘴

网友:
要看东西,东西好,贵点也行。

网友:
可以 价格贵点没关系 2W 以内 个人用户都能接受  配合视觉系统精度 0..05MM 左右  能上0402

网友:
我可以搞搞步进控制器,已经有现成的stm32平台上的步进电机控制器了。

网友A:
能贴0.5芯片就行,速度没有要求。搞的越简单越好,简单意味,稳定。

网友:
很感兴趣

网友:
总之,贴的效果要好,速度,能超过一个人焊接,就有市场了。

网友:
1w5和1w6的市场上都有成品卖了,楼主也搞这个价位的有自己的特色

网友:
貌似很多人对这类产品评价不高。

网友B:
速度精度重复性,操作界面易用性,维护调试复杂性…………诸如此类问题太多了,等你一个个解决测试完成,市场变了,物价变了,你的想法也变了,客户的想法也变了。但唯一不大可能会变的是社会用工的人力成本,只会升不会降,这类机器只要有实用价值,就一定有市场

网友:
超级有兴趣啊,效果好就行,支持

网友:
看上去挺过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贴0.5芯片就行,速度没有要求。搞的越简单越好,简单意味,稳定。

是的,我的想法也基本上是这样,够用,稳定,贴得准就行,不必搞太多花俏的功能

网友C:
关键的吸元件的部分没说

网友:
关键是稳定性   准确性  不要3天2头的出问题   市场肯定好   最起码比人工贴片快吧

网友:
好东西,果断感兴趣!年前我们DIY了一套全手动的贴片机,精度不是很高。买德国的,居然要5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吸元件的部分没说

感谢提醒!确实少说了一个

已更新至楼主位

网友:
自动更换吸嘴怎么实现?

网友:
AMO牌的就买

网友:
价格翻倍,贴头2个以上
都已经淘汰一个贴片机了,要做就好好做啊,这个东西要是挣不回钱来就是白搭

网友:
带视觉自动换吸嘴的1W5可以做到么?楼主加油!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新人问的不对勿喷

网友:
zhifeng 发表于 1 小时前
总之,贴的效果要好,速度,能超过一个人焊接,就有市场了。

+1很好122333

网友:
1W5视觉自动换吸嘴,如果1年内你能做稳定了,我要一台

网友A:
设计定位一定要准,楼主说的,应该定位研发,小批量的,不要搞复杂,就是简单稳定,不要追速度。能够,可靠,比人工出错小,就行了。还有个东西也可以考虑,就是自动点锡膏,点完锡膏 贴零件,这个产品做出来稳定,绝对有市场。

网友D:
这东西是不是必须要整盘的芯片呢?如果是只做一两个板子,用散装的芯片能用吗?

网友:
这个感兴趣,顶顶

网友:
只要能有视觉,并直接识别pcb文件就有市场,电机驱动先不要考虑,飞达也可以现成的,做得好5万内没问题,做好了再降成本,先解决核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是不是必须要整盘的芯片呢?如果是只做一两个板子,用散装的芯片能用吗? ...

芯片可以散装,电阻电容不行,因为要上飞达,需要编带包装,但是也不需要一整盘,50个电阻以上的编带应该就可以上飞达了

网友:
如果售价能做到1万5左右,我相信还是很有市场的。去年看到过一款私人贴片机 3万左右,贴板速度还可以。

网友:
市场是有的。但先要看到东西出来。做个稳定可靠的东西真不容易。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楼主要费很大精力的,市面有不少2,3万的,双头的,他们也是专门做贴片机的,产品我这边有朋友在用,问题不断,如果自己玩,或代替打样手工焊接,还能用,指望做产品就不要想了

网友E:
贴片机能贴TQFP100, 贴片铝电解电容,贴片电感,贴片晶振等这些元件吗?

网友B:
我现在用的1W6,贴0805还是蛮靠谱的,SOP的IC也不错,细密的总不是很好,速度2.3-2.5秒/个,平均速度。
如果楼主要做类似价位的,那么要明确你的产品定位,突出你的重点,在速度,精度之间做出一个平衡和取舍,客户的需求多种多样,就要用不同的型号去满足不同的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定位一定要准,楼主说的,应该定位研发,小批量的,不要搞复杂,就是简单稳定,不要追速度。能够,可靠 ...

顶,增加自动焊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机能贴TQFP100, 贴片铝电解电容,贴片电感,贴片晶振等这些元件吗?

TQFP100 这个有视觉对准的话可以贴的

贴片电解电容,贴片电感之类的,需要定做飞达,飞达跟贴片机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QFP100 这个有视觉对准的话可以贴的

贴片电解电容,贴片电感之类的,需要定做飞达,飞达跟贴片机是独立 ...

支持,带视觉定位的机才是能正在干活的机,1.5W 我会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1W6,贴0805还是蛮靠谱的,SOP的IC也不错,细密的总不是很好,速度2.3-2.5秒/个,平均速度。
如 ...

这类贴片机我了解过,主要问题在于没法贴大芯片(管脚密的芯片),不能识别PCB mark点,手工PCB对准稍有偏差,贴片的时候就会初现整体偏移

总之就是精度太差,很多芯片贴不了,实际使用中省不了多少人工

我的想法是一步到位,大小芯片通吃,省得贴完了还得手工焊接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1W6,贴0805还是蛮靠谱的,SOP的IC也不错,细密的总不是很好,速度2.3-2.5秒/个,平均速度。
如 ...

兄弟,把你用的那个的卖家信息PM给我,谢谢

网友:
总之,贴的效果要好,速度,能超过一个人焊接,就有市场了。
=======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能有这效果我也买一台

网友:
打击楼主了,可能刚够成本啊。。。。。

网友:
这么多建议挺细节的,楼主要不要分析总结下需求,我正筹划一个微型的自用,不过我觉得成本应该要不了那么多,只是拙见,有没有人分析下哪部分花钱是大头的地方

网友:
感觉楼主少算了开发成本

网友:
开发成本可以用之后的量来摊薄,技术人员的主要成本就是这个。

网友:
支持!我也正想要一个呢!

网友:
1W 也能做出来呀。。。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精度重复性,操作界面易用性,维护调试复杂性…………诸如此类问题太多了,等你一个个解决测试完成,市 ...

言简意赅,说的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QFP100 这个有视觉对准的话可以贴的

贴片电解电容,贴片电感之类的,需要定做飞达,飞达跟贴片机是独立 ...

谢谢,要是能有贴这些元件的廉价的通用的贴片机就好了,客户小批量贴片不愿意定制飞达的。

网友F:
我的贴片机已经开工了,预算3000元,带视觉

网友:
3K?有没可能,电子电器部份吧?

网友:
因为现在就是在用这种山寨机贴片中,切身体会,当然都是说重点啊

网友:
对一般的公司来说,产品量不是很大,但产品有一定的复杂性,特别是现在MCU的引脚等越来越小,
机器只要能贴的准,贴的好,速度慢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一定会有市场。主要是这货开发应该是挺有难度的。

网友:
就是最头痛间距小的MCU了,能搞定0。5间距的都不错了。

网友G:
是啊,我一直在用同志科技那个破机器,划料那种的,很慢,生不如死的
这个易用性是很大问题
还有稳定性,比如我这个,贴几块板子,慢慢变歪了,研究发现那个取料的问题,前几天朋友来玩一下,发现同步轮的销子松了,原来是我换电机时销子不太合适。几个月下了,间隙变很大了,这个设计有问题,应该用紧配合的吧。
用丝杆,会不会速度很慢啊,同步带成本更低,速度也可以很快。我去看过那些10几万的二手机器,也都是同步带的。
我朋友有买过淘宝上那种接近3万的,很小的那种,放桌子上的,我没看生产过程,据他说能弄0603的电阻,我那台弄不了的,取料都取不到有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定位一定要准,楼主说的,应该定位研发,小批量的,不要搞复杂,就是简单稳定,不要追速度。能够,可靠 ...

说得好,不需要太复杂的功能,简单的,有些不方便自动的,半自动就可以了。高级功能的很难做好的。

网友:
成功的话,预定一台

网友:
tie贴头shao对装贴质量

网友:
关心能不能贴BGA.如果能整BGA 3万都可考虑了.

网友:
能搞定要一台

网友:
做的好的话肯定有市场,不过也不是易事

网友:
0402类型的采用同步带精度能够么?楼主打算采用什么结构,固定龙门还是固定工作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贴片机已经开工了,预算3000元,带视觉

什么结构?

网友:
关注,淘宝那种2-3万的机子实在不行,没有视觉,基本是盲吸,所以贴的东倒西歪的,稍有振动就偏了,调试也极度麻烦,上料也不方便。总之问题不断,把买家当工程调试人员来试,
所以还是要在精度,易操作,易维护,易对准,易装料上下功夫,如果你能做出来,这个价位不愁卖。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啊,我一直在用同志科技那个破机器,划料那种的,很慢,生不如死的
这个易用性是很大问题
还有稳定性,比 ...

非常理解,这帖子里面,用过山寨贴片机就2,3个人。我那台就是传说中可以贴0402的拉料机,但是效果不好,跟你的童子鸡是一样的,不稳定啥效果都是白搭。有过一天内开400km去送修机器的经历,累啊,算算比外发还不省钱。现在买的机器,光买飞达就超1W。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理解,这帖子里面,用过山寨贴片机就2,3个人。我那台就是传说中可以贴0402的拉料机,但是效果不好, ...

您好!能否说一下您的贴片机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设计中会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
1.负压不稳定,简单的是膜片泵这种。
2.拉料有问题,拉针都会拉弯,严重的料带孔拉断是常事
3.集成式这种料带会打滑,时间长了就废掉
4.机器太轻,速度高了震动严重
5.不带视觉,角度偏了不修正,过回流焊立碑,虚焊多。

网友:
想起了以前的某位大师

网友H:
所以说,成本你可以翻倍,1.5W连人工成本,售后成本都没算进去的机器,卖掉难道客户自己去搞定培训,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说,成本你可以翻倍,1.5W连人工成本,售后成本都没算进去的机器,卖掉难道客户自己去搞定培训,售后? ...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芯片识别基本搞定。

纯c语言写的图像处理算法,可以在任意平台上移植

理论上,处理速度至少比 OpenCV 快3倍

网友I:
牛人,邦顶,期待早日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牛人,邦顶,期待早日出机

感谢支持

网友:
这机器搞起来应该蛮难的。

网友:
想法很不错呀,没有看到实物呀,还请楼主上传

楼主:
mark 点识别搞定

可以看得出,抗干扰能力还是不错的

楼主:
为什么上传的图片会变模糊?

网友:
能代替人工贴片就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芯片识别基本搞定。

纯c语言写的图像处理算法,可以在任意平台上移植

这个处理的明显不行.你这个用时根本没法贴0.5的芯片.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处理的明显不行.你这个用时根本没法贴0.5的芯片.差太远了.

恩,这个只是雏形,跟产品有很大差距

后面需要改进的地方多着呢,一步一步来

网友:
我现在就需要一个能点红胶,能贴SOP芯片的 一体贴片机。

网友(2014-05-09):
能贴0603/0402就行,像IC/BGA类的可以使用人工辅助,关键可靠,贴片速度可以慢一点。

网友K:
LZ 速度的弄,杭州某某的做的 垃圾中的战斗机 完全没有重复精度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 速度的弄,杭州某某的做的 垃圾中的战斗机 完全没有重复精度可言。。。 ...

同感,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
      没兴趣。这个价钱做不出来,就是个画饼。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 速度的弄,杭州某某的做的 垃圾中的战斗机 完全没有重复精度可言。。。 ...

用过,精度极差而且软件有bug。

网友:
看到这么多,希望楼主早点搞出来,一定支持

网友:
速度快稳定些 贵点也有市场的 楼租加油搞吧

网友(2014-12-01):
又要一年过去了。。。

网友:
搬着板凳看这么便宜的高性能机。

网友:
我都决定要买二手雅马哈的了
楼主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