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在用LPLD固件库在IAR环境下,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4-02-26):
我用的芯片是MK60DN256VLL
在LPLD库里编程,IARoptions配置Linker->config 中iar_config_files 应该选什么.icf文件 ,Debugger->Download中应该选什么.board文件

我选的是128KB_Pflash.icf 和 FlashK60Dxxx64K.board 时,debug时有这个错误,程序不能正常运,会出现硬件内核错误
警告如下:
Wed Feb 26, 2014 13:41:45: Skipping flash loading pass because there is no data in the designated range: 0x10000000-0x13FFFFFF.
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
其实你不用配置也能跑的,这里我把LPLD的默认情况截图出来,你就按照这样跑试试,我这样是可以的。

另外,下次发帖可以直接在外面大讨论群发帖,这里不容易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