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单电源,24V能用吗?

楼主(2014-02-26):
NE5532单电源,24V能用吗?

网友:
为何LZ认为不能用?

只是共模电压上下限是21V~3V而已。

网友:
可以的。输入那里用电阻分压,定在12V。再用电容隔离输入和输出就好了。

网友A(2014-06-07):
24V 不能吧 不怕烧了吗 规格书上好像2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 不能吧 不怕烧了吗 规格书上好像22V

最大+22V/-22V,推荐+15V/-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