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dc-dc是直流电源,怎么还能有隔离式dc-dc电源?

楼主(2014-02-26):
如题。谢谢回答。

网友:
通过磁隔离,类似与变压器

网友:
DC-DC 未必一定(或必需)是隔离的,要标明隔离的才是隔离。

网友:
主要防电气串接
一为人身安全;二位信号特定回流
医疗等安全等级要求高的,前面几级基本都是ACDC隔离开关电源--->DCDC隔离开关电源--->DCDC线性电源orDCDC非隔离开关电源

网友:
同楼上说法。。。

网友:
浮地思密达~

网友:
隔离式的一般有个变压器。非隔离的就是一个电感。

网友:
仅有变压器不行吧,
还要看反馈是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