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DSC Flasher 烧写目标文件为什么这么慢?(已解决)

楼主(2014-02-26):
我在用 Freescale DSC Flasher 烧写目标文件 xx.elf.p.S 时发现烧写速度非常慢,在将近2分半左右的时间。

设置中有一个 TAG Clock Speed 的设置,默认是 800 kHz,我把他改为 2000 kHz,没有什么改善。

这个速度手册上说不能改成太多,否则会出错。那么这个速度最大可以调到多大呢?

以3分钟烧写一个芯片的速度,工厂在进行批量生产时会死人的啊~~

网友A:
您好,我会将您的问题转给我们的DSC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会将您的问题转给我们的DSC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谢谢~在线等

网友B:
请问您用的是哪款芯片?用没有试过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 那个速度您能接受么?
此外,您需要烧写的代码量是多少?

通常工厂里大批量烧写的话一般用Gang Programmer。 用得比较多的包括:

http://www.hilo-europe.com/html/all_100G.htm
http://www.bpmmicro.com/programmers/manual-programmers/261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用的是哪款芯片?用没有试过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 那个速度您能接受么?
此外,您需要烧写 ...

网址里的两个工具都需要硬件的支持,公司手头有的是 USB TAP 和 Multi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用的是哪款芯片?用没有试过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 那个速度您能接受么?
此外,您需要烧写 ...

MC56F844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用的是哪款芯片?用没有试过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 那个速度您能接受么?
此外,您需要烧写 ...

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

查了下,好像不支持 84452

网友B:
引用 楼主:
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

查了下,好像不支持 84452

对的,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不支持84452。代码量多大?方便将map文件中最后那几行贴在这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56800E Flash Programmer v1.2不支持84452。代码量多大?方便将map文件中最后那几行贴在这里么? ...

# Memory map:
  v_addr   p_addr   size     name
  0000C000 0000C000 00000000            .x_Peripherals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DE .interrupt_vectors .p_Interrupts
  00000208 00000208 0000AD34 .ApplicationCode .p_Code
  00000000 00000000 000014D4 .ApplicationData .x_Data
  00000200 00000200 00000000 .reserved_FCF .p_reserved_FCF
  0000AF3C 00000000 0000083E .data_in_p_flash_ROM .p_flash_ROM_data
  00060000 00060000 00004000            .p_internal_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