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获信号毛刺的困惑

楼主(2014-02-26):
     DIY了个标准波发生器,进入测试阶段,现在确定的是毛刺肯定存在,得调板子可是示波器捕捉不到异常波形没法分析,

坛子的里朋友们用的高刷新率的机器有哪些呢

楼主(2014-04-18):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宽度来捕获, 小于某个宽度触发。 还有一些支持矮波捕获,但我的机器没有。 ...

你说的是脉宽触发和欠幅触发吧,欠幅触发有的示波器定义在SMART触发中,高端点的示波器都有这功能。。。。

网友A(2014-03-03):
引用 楼主:
当时看到毛刺波形但没记录下,今天找了下类似这种的,真不好捕获

可以通过宽度来捕获, 小于某个宽度触发。 还有一些支持矮波捕获,但我的机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毛刺触发比较好. 如果你的毛刺完全随机, 高刷新也难以捕捉

当时看到毛刺波形但没记录下,今天找了下类似这种的,真不好捕获

楼主:
目前发现国内鼎阳和普源的两台机器SDS2000和DS2000A刷新率都上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毛刺触发比较好. 如果你的毛刺完全随机, 高刷新也难以捕捉

是信号发生器板子的问题,存在干扰使信号畸变了,所以得找台刷新率很高的示波器最好国内的国外预算不够

网友A:
利用毛刺触发比较好. 如果你的毛刺完全随机, 高刷新也难以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