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型的AC/DC电源模块

楼主(2014-02-26):
要求输入85~250V交流输入,输出5V/1A,纹波小于50mV,体积19*19*30mm,能否做到?价格好商量,不需要外壳。

网友A:
可以做到,有多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有多少量?

不知道你们是否量产过?重新设计的话数量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每次会有1000个左右,每年2~4批次。

楼主:
感觉如果把苹果的充电器去掉USB口,重新布线的话应该能达到上面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如果把苹果的充电器去掉USB口,重新布线的话应该能达到上面的要求。

这个要求倒是不难实现,但是这个尺寸现成的,可能不好找

网友:
不难实现,坛里面应该有不少行家可以做的

网友B:
求220转15v,20mA。隔离,1K量。
有没有可能5元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220转15v,20mA。隔离,1K量。
有没有可能5元以下?

电流那么小,直接用一个变压器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主,看附件ABF-04S05以及ADF-07S05基本能满足你要求,就是体积稍微大一些,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接受了,给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楼上,体积不能大,看来只能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