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的库中FTM_EPWM_demo模块FTM2改为FTM0或FTM1时出错!(已解决)

楼主(2014-02-26):
KE02的库中FTM_EPWM_demo模块中,把FTM2改为FTM0或FTM1会出错!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时钟没有联接上似的,一但到读MODE寄存器那步,就发生硬件错误,直接跳到vectors.c中的void default_isr(void); 而且我对比了一下,FTM2的时钟开启后MODE中的写保护位就会置位,但FTM0与FTM1就不会。是否还有哪里有什么寄存器我没有设置到?在数据手册中我也没找到别的什么寄存器了!

另外,我肯定不是中断向量没有连接的问题,我把中断向量连接上了,而且还没有运行到开中断的时候。

补充:我在FTM2初始化前,即FTM2的时钟使能之前,加了一个读FTM2的MODE寄存器的语句,结果执行完这条语句之后现像与FTM0、FTM1的情况一样,所以我确定是初始化函数FTM_PWMInit中的SIM->SCGC |= SIM_SCGC_FTM0_MASK;语句没有完全打开FTM0的时钟。

求大神位帮忙啊!

楼主:
自己顶起!两天了,没搞定!

楼主:
版主们,帮帮忙啦,很着急啊!

楼主:
在线等啊,有没有人做过啊?

网友A:
楼主,我在看你的题,不要着急,我先告诉你,KE02的FTM2和FTM0,1不一样,FTM0,1其实就是一个TPM模块,功能没有FTM2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在看你的题,不要着急,我先告诉你,KE02的FTM2和FTM0,1不一样,FTM0,1其实就是一个TPM模块,功 ...

谢谢!附件是改完后的工程,用的是KEIL,测试板用的是FRDM-KE02Z,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附件是改完后的工程,用的是KEIL,测试板用的是FRDM-KE02Z,请帮帮忙,谢谢!

你的工程我已经拿到,待我查看之后,会给您回复,请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程我已经拿到,待我查看之后,会给您回复,请稍等。

谢谢!补充一下,我现在还在测试中,我把FTM0的SC中的时钟选择写成02,结果是CNT寄存器会动起来,但MODE寄存器中的WPDIS位依然为0,按数据手册上所说,该位复位后应该是1才对,但目前是0,还是在读写MODE寄存器时会发生硬件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补充一下,我现在还在测试中,我把FTM0的SC中的时钟选择写成02,结果是CNT寄存器会动起来,但MODE ...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还是和我在5楼讲的一致。
是这样的,KE02的FTM0,FTM1和FTM2不一样,它是一个TPM模块,而不是完全意义的FTM模块。
所以为什么你读MODE 寄存器就会出问题,是因为,FTM0根本就没有MODE寄存器,故你一读就会出错,下面我贴出KE02FTM模块寄存器的情况:

所以,不要操作MODE了,就当TPM用。

网友A:
其实这点你在reference manual的第三章。3.9.1.1 FTM overview中的Table 3-32. FTM modules features
就可以看到整体的情况,以及每个模块具有哪些寄存器。
我们的文档比较特殊,第三章是一个总概况的章节,也是一个很核心的章节,所以这块一定仔细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点你在reference manual的第三章。3.9.1.1 FTM overview中的Table 3-32. FTM modules features
就可 ...

谢谢啊!我试过了,在Demo中将FTM2改为FTM0或FTM1时,初始化不能调用FTM_SetFTMEnhanced(FTM0);函数!真是太感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试过了,在Demo中将FTM2改为FTM0或FTM1时,初始化不能调用FTM_SetFTMEnhanced(FTM0);函数!真 ...

不客气,这个主要是由于FTM0,1有别于FTM2的原因,FTM2是加强版的模块。
所以以后用0,1注意一下就行。
然后,非常感谢你最近在坛子的小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这个主要是由于FTM0,1有别于FTM2的原因,FTM2是加强版的模块。
所以以后用0,1注意一下就行。
然 ...

呵呵,没事,我以前经常在阿莫这里晃荡,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帐号登不上去了,现在顶着朋友的马甲,赶紧挣点莫元重新申请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没事,我以前经常在阿莫这里晃荡,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帐号登不上去了,现在顶着朋友的马甲,赶 ...

最近多多关注我们的论坛啊,
因为送书活动之后,不久还会有更劲爆的活动,你一定感兴趣。

楼主:
OK,谢谢!对了,看你那么多莫元,能否帮忙搞个邀请码给我,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还顶着朋友的号上!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多多关注我们的论坛啊,
因为送书活动之后,不久还会有更劲爆的活动,你一定感兴趣。 ...

谢谢!呵呵终于回来了,级别低,还不能发消息!

网友(2014-04-20):
太帅了,这是我的救命贴!!!
不只爱你们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