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直流电源和电子负载它们的控制PWM输出频率

楼主(2014-02-26):
请教,论坛的春风数控直流电源和电子负载,它们的控制PWM输出频率是多少呀?单片机产生PWM通过RC生成电压的那种。谢谢!

网友:
春风电源是直接用STM32的DAC,没有用PWM

如果想用PWM做DAC,你要考虑的就是速度和精度的权衡

比如用STM32,定时器最高速度是72Mhz,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分配精度和速度的位数

一般用在电源电压调节上的,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比较低速的PWM,这样提高占空比精度,出来的PWM,用3~5阶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那用STM32F103C8T做的话,它的PWM频率用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