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三字节16进制数转换10进制数

楼主(2014-02-26):
请教使用51汇编,如何处理     三字节16进制数转换10进制数,,网上找到了最多是双字节16转10进制,可是怎么改都不行 。。。。。。

网友:
进制是给人看的,对于单片机来说什么都是0 和 1,比如某个变量a直是十进制的20,十六进制就是14H,但是无论是什么进制变量地址都是存00010100。现在我要你把14H转成10进制,还能怎么转?

网友:
转成10进制显示?

先说清楚,3字节是如何分配的?565、556、655哪种分配的,自己按位数去取、再转

网友:
你是想处理成BCD码吧? 这个有什么好转的, 先用c写, 编译后看汇编就行了。

网友:
谁能写个C的看看,看看汇编的编码量有多大!这难道就是传说的浮点运算?

楼主的三字节就是十六进制最大为FFF占八位的51单片机2字节存储,二进制的话就是00001111 11111111也是两字节,换成8421BCD码就痛苦了!最大24095 需要5字节。平时处理一字节的的十六进制也就是两位FF转8421BCD码的思路是用除法去加权。
例子如下:
HEXtoBCD:PUSH ACC
          PUSH B
          MOV A,TEMP_DATA
          MOV B,#100D
          DIV AB
          MOV R0,A
          MOV A,#10D
          XCH A,B
          DIV AB
          MOV R1,A
          MOV R2,B
          POP B
          POP ACC
          RET

当运算量超过一字节,也就是8421BCD码超过255时问题出来了,也就出现了浮点运算。除法去加权就行不通了。汇编算法就复杂了~让我们开开眼界见证C的牛×之处吧~

那位大虾上浮点酸菜:
PS:用51装(运行)酸菜(C代码加汇编代码)!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3995103-1-1.html

网友:
在网上找的

网友(2016-10-25):
顶一下,不错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