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出的编码器怎么采集?

楼主(2014-02-27):
准备用编码器测小车的车速,问一下差分输出的编码器,怎么转为一路信号?

网友A:
差分只用一路就行了。你还要测转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只用一路就行了。你还要测转向吗

嗯。 需要 测

网友:
用光耦,1跟接二极管正,一根接负,或者参考比较器电路。

网友:
转成单端就可以了,比如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