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开关电源称体重了,电源行业的一定要点哦

楼主(2014-02-27):
买了2个开关电源,一个24v 10A,标称250W,重量850.2g,一个36V 9.7A 标称350W,重量858.0g,按我的理解功率大的重量也应该重,结果一称相差8g,大家觉得这正常吗,坛子里有做电源的朋友指点一二哈:
PS:在国内买一个好东西真难,仿牌,假货漫天飞,买什么都需要学习怎么辨别真假,买奶粉、买个元器件,哪怕买个馒头、猪肉也要学习一番

楼主:
250w  90元买的, 350w 110元买的

网友A:
铝壳随便薄一点都不止这个重量差啊……

网友B:
看看变压器体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变压器体积呗。

没拆开看,功率相差100w,我想重量差别应该比较大吧,还希望做开关电源的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壳随便薄一点都不止这个重量差啊……

说得是!

网友:
拿假负载去拖, 实测才是真理

网友:
重量这玩意说不好

网友C:
到时候人家会加:"水泥配重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时候人家会加:"水泥配重块"........

网友D:
单纯测重量似乎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E:
重量说明不了什么的

大功率和小功率,能有区别的就是变压器、功率管、电容

其他基本是一样的。而你这个功率相差不大,估计就是变压器有区别。甚至骨架都一样,只是线径不同

这样重量相同就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测重量似乎说明不了什么

专门测试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的设备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量说明不了什么的

大功率和小功率,能有区别的就是变压器、功率管、电容

说的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F:
我認爲開關電源,以重量定質量是沒有根據的。樓主之所以會這麼認爲,恐怕是受傳統線圈變壓器的原理的影響。開關式變壓器,其原理不是這樣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专门测试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的设备叫什么?

要准确的,高大上的,那就是电子负载

如果要便宜的,那就用可调功率电阻。绿色的那种,你淘宝搜一下,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認爲開關電源,以重量定質量是沒有根據的。樓主之所以會這麼認爲,恐怕是受傳統線圈變壓器的原理的影響。 ...

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准确的,高大上的,那就是电子负载

如果要便宜的,那就用可调功率电阻。绿色的那种,你淘宝搜一下,很 ...

网友:
建议LZ你拆开来拍下照发上来给大家看看更明白。

网友G:
开关电源看的是功率密度,即瓦数/重量,明显350W的功率密度更高。如果两台电源效率差不多的情况下,明显是350W的好。

关于变压器的重量,只要开关频率提上去了,重量就下去了。总之开关电源不像线性电源,绝对不是越重越好。

网友:
坛子里发过国外的电源,功率很大,重量很轻,体积很小,开关频率有几M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看的是功率密度,即瓦数/重量,明显350W的功率密度更高。如果两台电源效率差不多的情况下,明显是3 ...

  感谢感谢!

网友:
你要买好的电源,就找大品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测试开关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的设备叫什么?

电子负载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