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复合mos管的放大问题

楼主(2014-02-27):
已经上图。简单介绍下。
左边的FSK OUT为方波数字信号输入,右边为调制信号的输出。VPLC为电源电压。
2.复合管的3 4  5管教,即耗尽型的管子,vplc通过r6给栅极提供小于源极的电压,起到放大作用。
3.上面的 1 2 6,增强型的管子,2脚电压大于1GND.VT开启,也起到放大的作用/

电路的目的是将方波信号,调制到vplc电压的正弦信号。
问题是两个放到后的信号为什么通过电阻叠加在一起了,不明白,希望大家解答下!!这样的作用还是放大吗?按我的理解应该是信号的两级放大再耦合才对。

楼主:
没人看啊,。。。。。。。。。。。。。。。。。。。。。。。。。。。。。。。。。。。。。。。。

楼主:
顶下,别沉了。

网友:
你这个是PLC的原理图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NMOS和PMOS,你的US6M2的封装图画错了。
手头没图,我记忆中是2个管子的G极通过串的电阻是接在一起的,2个D级通过C7交流回路也接在一起了。剩下的N的S接GND,P的S接VCC。

楼主:
上面的解释有些失误,重新解释下。

楼主:
上面的解释有些失误,重新解释下。一变以后看起来方便。
1.增强型的N沟道管子VGS >0  P沟道的管子Vgs<0.  我看了下数据手册,图中的复合mos管,n管vgs = 0.5  大于0.5管子导通。 p管vgs = -0.7大于0.7导通。
2.假设fskout 首先的信号为低电平稳态,电容c7不导通,上面的n管,vgs = 0,小于vgs不导通。下面的p管也不导通。
3.当信号突变为高电平时,上面的n管,vgs大于0.5,实现放大。 下面的p管子,由于高电平信号对电容c7的充电作用,还是不导通,所以p管此时不起作用。
4.当信号由高电平突变为低电平的时候,上面的n管不在起到放大作用,下面的电容放电,r6的下端被拉为低电平信号。此事的下拉,是为了给输出信号一个明确的电平信号。
这样实现了,放大的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解释有些失误,重新解释下。一变以后看起来方便。
1.增强型的N沟道管子VGS >0  P沟道的管子Vgs ...

3.解释有误,此时电容既不充电也不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