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

楼主(2014-02-27):
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

本文档介绍了编译Android 源码需要的做准备工作,并且按步骤详细描述了Ubuntu 12.04的安装及环境设置、Android 源码的下载、打R10.4补丁以及

编译uboot Image 、kernel Image 以及Android源码。以上步骤都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得到:u-boot,uImage,system.img&recovery.img和boot.img。接下来就

可以将它们下载到开发板的flash(SD或者NAND)中了。

PS: 现在下载android 源码需要用gmail账号登陆,具体方法文档第二部分有具体的操作方法。

网友:
楼主是我们飞思卡尔的I.MX工程师,他最新分享资料,大家顶起。

网友:
下来看看,多谢LZ

网友A:
很详细!
问一下,那个BSP对所有i.MX都适用吗?

网友A:
搭顺路车问个问题:
请教一下:FLYRIMXPRDCMPR.pdf说,只有i.MX28 i.MX25支持Touch Screen Controller。但是我看到很多其他系列的i.MX板子也支持触屏,是怎么实现?是靠外部器件吗?还是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
问一下,那个BSP对所有i.MX都适用吗?

你好,不同的 i.mx 产品会有与之对应的版本的 BSP,这个你可以到飞思卡尔官网imx系列产品处查看。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homepage.jsp?nodeId=018rH3ZrD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顺路车问个问题:
请教一下:FLYRIMXPRDCMPR.pdf说,只有i.MX28 i.MX25支持Touch Screen Controller。但 ...

你好,i.mx6是支持触屏的,你在FLYRIMXPRDCMPR.pdf 文档中看到它内部不带触屏控制。需要利用外部的触屏控制器,将触摸屏接到i.mx6的I2C上。在不同的屏上都会有不同的touch screen controller,同时在你购买屏的同时厂家会提供相应的驱动程序,你在使用的时候将其放入飞思卡尔BSP中然后修改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实现触屏的使用。具体的做法你可以参考飞思卡尔官方文档mx53_sabre_tablet_linux.pdf 中有详细介绍。在BSP中是有触屏驱动的,你可以看到飞思卡尔使用的touch screen controller为eGalax,在文档mx53_sabre_tablet_linux.pdf 中eGalax驱动位置以及如何修改配置linux kernel 选项,和配置I2Cslave address。
在i.mx6的BSP中有多种触摸屏的驱动,所以你使用的屏是飞思卡尔BSP中有的你直接使用就好了,假如你用的触摸屏在BSP驱动中没有,那么你就要手动将其添加到BSP中,具体做法你可以参考文档mx53_sabre_tablet_linux.pdf 中触摸屏介绍以及现有BSP中已有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i.mx6是支持触屏的,你在FLYRIMXPRDCMPR.pdf 文档中看到它内部不带触屏控制。需要利用外部的触屏 ...

收到。谢谢!

网友:
不客气,有问题欢迎创新帖提问 ~~

网友:
现在Android正当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收藏,学习

感谢您的支持,同时欢迎你有问题创贴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

网友D:
一起交流学习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起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