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楼主(2014-02-27):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环境:

PC: VMware Player   Ubuntu 12.04 LTS

LinuxBSP Source Code: L3.0.35_4.1.0_ER_SOURCE_BSP
开发板:i.MX6DL-SDP
在我们的官方文档中没有介绍在Ubuntu12.04编译LTIB的文档,很多朋友在编译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我自己测试了一下并整理出来,本文档详细的介绍了编译LTIB的步骤,并指出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使得大家操作起来更加方便。

网友:
楼主是我们飞思卡尔的I.MX工程师,他最新分享资料,大家顶起。

网友:
居然没人顶。。。

网友:
欢迎有问题提出,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A:
过两天问题就来了,已经买了D和Q两种开发板,

网友B:
楼主辛苦,最近也在用freescale的嵌入式系统,正好参考用

网友C:
我也是,前段时间买了sabre lite和mars board两种开发板,在ubuntu9.04下成功安装了ltib。但ubuntu12.04大致试了一下,出了一些错误。最近还要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两天问题就来了,已经买了D和Q两种开发板,

非常欢迎大家在论坛中创贴讨论,一起学习i.m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最近也在用freescale的嵌入式系统,正好参考用

希望大家可以用的到~~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这里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前段时间买了sabre lite和mars board两种开发板,在ubuntu9.04下成功安装了ltib。但ubuntu12.04大 ...

官方文档中linux host是ubuntu9.04版本的,上面的安装包都是包含的。但是ubuntu12.04上安装编译的话,会漏掉一些安装包导致出错。该文档是我一步步在ubuntu12.04上安装至成功的步骤,整理下来以便大家参考使用。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在本论坛中创贴提问,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官方文档中linux host是ubuntu9.04版本的,上面的安装包都是包含的。但是ubuntu12.04上安装编译的话,会 ...

你成功安装的ltib系统是基于虚拟机上的ubuntu12.04还是原生系统?我想在硬盘安装ubuntu12.04上安装ltib,这样考虑编译能快些(这也是不用ubuntu9.04的原因,另外9.04硬盘安装,其驱动支持太少,我的一台机子是i5四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成功安装的ltib系统是基于虚拟机上的ubuntu12.04还是原生系统?我想在硬盘安装ubuntu12.04上安装ltib, ...

我这个是在虚拟机上跑的ubuntu12.04。在硬盘上安装也是可以的,确实会快很多。我的另外一台机器就是直接在物理机上安装的ubuntu12.04。

网友E(2014-04-02):
您好!
我在ubuntu 12.04下面安装LTIB时,搞来好长时间都搞不定下面3个软件包,
glibc-devel            0             not installed
zlib                   0             not installed
rpm-build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210.
求帮助,谢谢!

网友F:
i.MX 6DualLite,双核?为何还要加个lite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您好!
我在ubuntu 12.04下面安装LTIB时,搞来好长时间都搞不定下面3个软件包,
glibc-devel            0  ...

其实,并不是这几个包没有安装,而是路径不对,
需要修改usr/local/ltib/bin/Ltibutils.pm文件第588行将
glob('/usr/lib/libz.so*;), 修改为glob('/usr/lib/i386-linux-gnu/libz.so*'),
glob('/lib/libz.so*'), 修改为glob('/lib/i386-linux-gnu/libz.so*'),
将第569行的
sub { -f '/usr/lib/libm.so'}, 修改为 sub {-f '/usr/lib/i386-linux-gnu/libm.so' },
将580行的
sub { -f '/usr/lib/rpm/rpmb' },更改成sub { -f '/usr/lib/rpm/rpmrc' },
然后修改
as root using the command "/usr/sbin/visudo",
and add the following line in the User privilege section:
username ALL = NOPASSWD: /usr/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再执行"./ltib"编译

网友G:
Ubuntu12.04 是32bit的 还是64bi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Ubuntu12.04 是32bit的 还是64bit的

你好,我这里安装是用的是64bi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i.MX 6DualLite,双核?为何还要加个lite呢?

你好,i.MX 6DualLite是双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我在ubuntu 12.04下面安装LTIB时,搞来好长时间都搞不定下面3个软件包,
glibc-devel            0  ...

很抱歉才看到啊,不过很高兴你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并不是这几个包没有安装,而是路径不对,
需要修改usr/local/ltib/bin/Ltibutils.pm文件第588行将

非常高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果ubuntu是64bit话就需要安装一下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或者是你那样子做也是可以的。欢迎有问题继在本论坛中创贴探讨和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常高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果ubuntu是64bit话就需要安装一下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 ...

很悲剧,我还没有解决,求帮助!
错误如下,
make: *** [mconf] Error 1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user/PowerPC/ltib-mpc8548cds-20071214/tmp/rpm-tmp.39155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user/PowerPC/ltib-mpc8548cds-20071214/tmp/rpm-tmp.39155 (%build)
Build time for lkc: 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lkc
Died at ./ltib line 1194.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悲剧,我还没有解决,求帮助!
错误如下,
make: *** [mconf] Error 1

你好,麻烦你可以新创建一个帖子来提问么?这样子,别的伙伴遇到同样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话比较方便。非常感谢~~
你在帖中需要描述清楚你的开发环境,开发板,使用飞思卡尔的BSP版本还有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悲剧,我还没有解决,求帮助!
错误如下,
make: *** [mconf] Error 1

请问一下你的开发环境是什么?只从你给的内容不好分析是哪里的问题。希望你能够给详细一些。

网友H:
我们去年用过i.mx6的板子, 直接用yocto完事. 板子一个是imx6sabraauto, 一个是imx6sabrasd.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们去年用过i.mx6的板子, 直接用yocto完事. 板子一个是imx6sabraauto, 一个是imx6sabrasd. ...

目前飞思卡尔官方release的编译工具还是LTIB,不过以后会使用Yocto的。

网友G:
Yocto的 什么时候会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G:
Yocto的 什么时候会发布?

暂时还不清楚,应该不会很久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目前飞思卡尔官方release的编译工具还是LTIB,不过以后会使用Yocto的。

去年做EcoCAR2 project的时候用到过这两款官方的板子(imx6sabraauto和imx6sabrasd) .
当时团队提供了2个用tutorial:

简单的上手教程: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6342

深入点的: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849

默认建议是用Ubuntu 12.10 LTS, 不过我用的是别的发行版, 因为平时也经常编译东西, 所以该有的都有, 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年做EcoCAR2 project的时候用到过这两款官方的板子(imx6sabraauto和imx6sabrasd) .
当时团队提供了2个 ...

非常感谢您分享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年做EcoCAR2 project的时候用到过这两款官方的板子(imx6sabraauto和imx6sabrasd) .
当时团队提供了2个 ...

感谢分享,好人啊!!!
我新入门imx6,一点点的摸着石头走,没有团队,我是部门里面第一个开始干linux的,每天都是看资料,google,电邮,哎,套一句话:说起来都是泪啊

我也了解到 yocto,谢谢您的资料。

楼主(2014-05-15):
自己顶一下,哈哈

网友(2014-09-05):
工程师?  顶起。

网友:
您好,更多的资料你可以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352-1-1.html这里看到。

网友I:
linux啊,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I:
linux啊,有点意思

更多文档和资料你可以在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352-1-1.html这里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