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传输距离10m 最多可以接几个从设备

楼主(2014-02-27):
接了个项目,需要一个主设备同时给20个从设备发送相同的控制命令,不需要应答。
最远距离10m,想通过SPI总线控制,不知道可不可以将20个从设备的20组总线并到一起,或者有相应的放大器或者分配器给推荐下。

网友A:
SPI传输不了10M, 且20个设备光片选线就要20条....

网友:
为何不考虑485或CAN呢?

网友:
spi不是最佳喔

网友(2018-08-07):
10m这也太长了吧,用can合理些

网友:
你速度要求很快吗,还是485或者can

网友:
以前用过  TI的东西,好像一头接一头发,线是特殊的,是高速SPI通讯,还可以传视频(好像是模拟传视频,数字采样,画质还可以)
距离有几十米。在停车场用。  据说可以接2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传输不了10M, 且20个设备光片选线就要20条....

他说不需要应答。。。不用片选了

网友:
能用和可靠性是两回事,别冒险,用的地方不合适

网友(2018-09-13):
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10cm还差不多。这是要现场总线了。

网友:
不要听楼上瞎说,当然可以传10米,最好转成lvds或者rs422来传,lvds的话几十兆没问题,rs422估计也可以上10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信号差分处理即可。另外不用应答就不用片选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信号差分处理即可。另外不用应答就不用片选信号了。

有些IC可以直接把CS接地,比如ADI的AD77xx ADC
它们只靠三线就能工作

但是W25之类SPI FLASH必须把CS拉高才算命令有效,这些IC的CS不接还不行

网友:
波特率1HZ的话,可以接几万个了

网友:
若每个 Cell 的输入端负载小,运行时钟频率低,而这十米全都是用那一寸粗的纯银条做传输导线,估计是可以接不少个 Cell 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用纯银做导线,太奢侈了吧

网友:
不需要应答的话,有戏。把SPI的单端信号,转成差分;接收端再把差分转成单端。

网友(2018-11-04):
spi不行!!!!!!!!!!即使差分也不行  时序容易错误

网友:
用485或者can,如果非spi不可的话,就先spi->485=====485>-spi

网友:
总之,10m信号线上就得是差分的才靠谱,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