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60V转12V 30A的BUCK电路,用什么PWM芯片较好?

楼主(2014-02-27):
电动车汽车电源转换器电路,直流60V转12V  30A的BUCK电路,用什么PWM芯片较好?求助!

楼主:
传一份刚刚找的很不错的资料,谢谢gzhuli 推荐的芯片!

网友A:
这要同步整流才行,电流够大。

网友:
有什么成本要求吗?

网友B:
UC3844/45 TL494之类的都可以,占空比很小,输出如果是电池,那么使用自举型同步整流需要注意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同步整流才行,电流够大。

量比较大,当然是成本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3844/45 TL494之类的都可以,占空比很小,输出如果是电池,那么使用自举型同步整流需要注意倒灌 ...

好,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C:
看看电动车48V---12V的电路吧。

网友D:
这个最好搞多相吧。TL494两相模式+驱动芯片+同步整流应该可以做到比较高的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比较大,当然是成本越低越好

如果一味追求低成本,那么可靠性怎么保证?不用同步整流,二极管功耗多大?假设Vf=1.0V  导通损耗Pd=Vf*Iout*(1-(Vout/Vin))=1V*30A*0.8=24W ,不过这么小的占空比,开关损耗增大,用BUCK+同步效率应该也高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动车48V---12V的电路吧。

好的,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好搞多相吧。TL494两相模式+驱动芯片+同步整流应该可以做到比较高的效率。 ...

嗯,TL494确实不错,很多都用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味追求低成本,那么可靠性怎么保证?不用同步整流,二极管功耗多大?假设Vf=1.0V  导通损耗Pd=Vf*I ...

二极管肯定是不用了,初步的想法就是同步整流,MOS管驱动,选一款合适的芯片!至于成本吗控制在100以内就行!

楼主:
有没有参考电路

网友:
有没有动手

楼主:
老美用的东西,芯片很好,成本差距太高!初次接触电源,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美用的东西,芯片很好,成本差距太高!初次接触电源,还请多多指教! ...

看你对各方面要求怎么样了,效率要做到80%还是90+,体积做到砖头那么大还是烟盒这么小,一分钱一分货的。
我看你说成本控制100以内,那这个IC 20左右,MOSFET和磁性元件应该还有足够的成本空间,可以用不错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对各方面要求怎么样了,效率要做到80%还是90+,体积做到砖头那么大还是烟盒这么小,一分钱一分货的。 ...

嗯,这么说成本换可以压得更低,确实是款相当不错的芯片,可以做俩个方案,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