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丝印为101 3328的四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4-02-27):
输出端可以看到有一个100uF的电容和220uH的电感,还有一个SS14接在2脚上
输入端是47uF的电容
看样子是开关电源芯片但是找不到资料,请大侠们帮帮忙
1脚电源输入
2 3脚是5v
4脚0v应该是接地了

此外还有一个黑色的圆柱二极管接在电源输入端的正极上
不知道为何用
如果就是单纯的防反接
为什么会选样子这么奇怪的 - -|||

楼主:
顶起来 我记得那个四脚芯片以前好像有人问过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肯定是个电源芯片

网友A:
n年前zlg的板子上看到过,现在可以用xl15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年前zlg的板子上看到过,现在可以用xl1509

就是个普通的DC-DC芯片是吧

网友(2014-11-24):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板子2,猛一看以为是个整流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