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大家理想中的双面板电路板小批量板费价位!

楼主(2014-02-27):
深圳嘉立创pcb小批量板费价格体系是:
400元/平方米,返点2% 折算下来就是392元/平方
现在设计产能是3.5万平方,早以冲破饱和产能,1500货款以上的处于限单状态!
单选投票, 共有 229 人参与投票
0.87% (2)
3.06% (7)
55.46% (127)
11.35% (26)
29.26% (67)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恭祝袁教主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杀遍行业无敌手,唉,无敌真寂寞^_^

网友:
期待开放单个订单的最大面积限定,或放宽也行啊

目前的规则,使得稍微大一点的订单就需要分开下单,多了很多工程费用

网友:
350早就有其它厂报过这个价;但是可能是小厂;复杂点的还是,不敢下;

网友:
希望是好消息,不要坏消息(说产能跟不上要涨价就惨了);

网友:
问这个是为何?

网友:
这个投票,能不能设置一下:: 不要让 没有投票的看到当前结果!!!  投票完成,再显示,,,

心理学上有个说法,人也有一种鱼群效应,趋众性,,,,

网友:
我也不知道,看大家都投350,那也跟着投好了

网友:
上次袁总调查打样一般用多少片PCB,现在真的降价了, 我打样一个12cm x 4cm 的,选10片 87元,选5片 74元,
其实没次打样我就用1到3片,选5片足够了。非常好的选项。

网友A:
价格是由市场决定,以现在价格你处都做不完,可以说明主要问题不是价格。
前几天下一单,拆成5个单才能达到我要的数量,很头痛。
正在考虑大单另找一家做。
选择不投票。

网友:
上次和基友算了下,大概330出头,这让我怎么投,只能投300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是由市场决定,以现在价格你处都做不完,可以说明主要问题不是价格。
前几天下一单,拆成5个单才能达到 ...

听嘉立创业务员说,他们准备投几个亿扩大生产规模,月产量能达到20万平方米,可能这个调查以这个有关,产能大了肯定会降价了,我上次也是一个订单4层板,也是拆了5个来下,如果他们业务员说的是真,能投产那么大的规模,单个订单面积肯定会放宽!

网友:
如果订单做不完,应该不会吧

网友:
加急的样板大了不行,这个太那啥了

网友:
选350是期望商家有利润又能提供好的服务,要不然还是希望便宜些

网友:
现在的2层板,价格不错,就是要保持质量或再得升质量,,,准备看看4层板如何了。。。

网友:
LZ  做做RO4003C或者RO4350板材的PCB做样成么???
工艺制程和普通FR4没什么区别 仅仅有点费钻头而已

网友B:
选择性不投票。
曾多次在JLC打过板,最后由于不友好的客服再见了。

网友:
说明电子行业还算稳定

网友:
少收或不要收测试费和工程费更实际

网友:
小批量光算板费没多大意思,工程费等其它费用占比例较大,而且二次下单这些都是重复收费的,整体成本上去了

网友:
建议250改成260

网友:
应该是好消息吧

网友C:
小批量光算板费没多大意思,工程费等其它费用占比例较大,而且二次下单这些都是重复收费的,整体成本上去了

不单工程费,小批量价格太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沉金费用和颜色费用都很高

工程费、菲林、沉金、颜色, 加起上来,一点都不便宜,而且因为jlc小批量拼单出货的原因,重新下单,前面的费用又要交

导致pcb成本非常高昂,与普通双面板厂相比(大家都是小批量),成本高60%以上,完全没有优势

所以说,仅仅说板材多少钱一平方一点意义都没有, 应该说客户下单一平方,一口价,给多少钱? 这样才实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批量光算板费没多大意思,工程费等其它费用占比例较大,而且二次下单这些都是重复收费的,整体成本上去了 ...

而我认为恰恰 以你相反,你说的色费,沉金只是占比很少,95%的人都是普通工艺,如果一平方板费降50,2平方就降了100,3个平方就降了150,。。。。他们只做10个平方,10个平方就降了500,大家2,3,4个平方的还是比较多!发果他们敢降,一定是产能扩大到非常大,也就是说肯定能接几十平方的单,差不多就是中小批量了,现在人家做不过来,不涨价就算不错了,不可能降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我认为恰恰 以你相反,你说的色费,沉金只是占比很少,95%的人都是普通工艺,如果一平方板费降50,2平 ...

1:合理降价对消费者是好事

2:小批量的大头不在板材(数量多了现在大把PCB厂没单做,眨巴眨巴着眼睛等着呢)

3:个性化竞争是市场需求

4:嘉立创产能早就饱和不是现在才出现,所以只接标准品,把其他需求门槛调到很高,希望产量扩大的时候,提供更合理的个性化服务。

网友:
250是绝对不可能的. 成本都不够, 光板材就要150左右

我目前在别处做的是450包飞测, 也就是说坏的算厂家的, 我只管好板面积. 觉得要能降到350-380就挺不错了. 关键是质量, 没试过之前, 这钱还不能省. 增加1%的成品不良率, 就有罪受了

网友:
一次做5个平方, 最多省500块钱, 要是多10台坏机要人工修, 再多报废2台, 省的钱就能赔回去了

网友:
350算是双面板比较低端的价格了。

也有低于300的,需要开外形模具,并且单次要订单要超过20个平方。

网友:
其实拼命压价格未必是最终的出路,嘉立创做任何事情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利润,无论是眼前的,还是长远的,开公司办企业,利润是第一位的。、
建议嘉立创把PCB的产能逐步做上去,把可以接单的范围逐步扩大,要做一个能让用户产生依赖的供应商,而不是仅仅靠打低价格,做价格屠夫,虽然嘉立创会认为自己的PCB品质也是不差的,工艺也在不断改进,但是客观地说,嘉立创在客户眼里给人的印象就是价格优势,因为嘉立创强调最多的就是价格,价格,还是价格。

网友:
版费?价格呢?

网友:
350吧,比较公道的价格!!

网友:
做批量,送打样,这个靠谱一些

网友:
双面板也过孔塞油就好啦 !

网友:
JLC  你们的过孔 多少标准是当焊盘孔来对待 ,我板子有一些过孔需要=盖油的  实际给我开窗了 刚好旁边是焊盘  还是贴片插座焊盘 ,这 玩儿人啊 ,还有楼上有几位说的  JLC 现在拼价格 实际就是做的标准件 1.6MM 绿油白字喷锡 ,, 实际真正量产的东西 很少用标准件 都有颜色  喷度这些工艺在里面  加上这些费用  还有菲林 工程费  说实话  做飞标准件JLC 一点优势没有  即使价格降到200一个平方 一样的没优势  还有一个就是6层板只能打样10片  给好多这种需求都挡在门外了。

网友:
现在公司打样是10X10,200。

网友:
加上拼版费,工程费算下来也不低了

网友:
马上就哟自己干了, 开始比较在意价格了, 希望有好消息

网友:
不懂成本, 不敢投票, 支持嘉立创

网友:
希望批量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来,尺寸和孔的大汪一定要对

网友:
我想知道结果是怎样了

网友(2014-04-15):
没做过不了解,只干过打样

网友:
希望有合理利润,质量做好,这样双赢

网友:
楼主打样的价格是便宜,但就是不能批板,

网友:
还是便宜点好,建议分单位和个人,个人价格比单位低点。

网友:
要是做小板能便宜一点就好了,造福一下学生党

网友:
为什么我的账号下单,小批量的板费单价是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性不投票。
曾多次在JLC打过板,最后由于不友好的客服再见了。

现在我们服务提高了,客服接听电话录音,跟移动顺丰一样,欢迎回到嘉立创的怀抱

网友:
大于1500元的单都是等到零点钟准时付款,还有解除或者提高一下5000元上限的限制吧,还有可以阶梯价啊,10平以上的单再折扣一点儿也行。

网友(2014-07-01):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
对于DIYer,这个当然是越低越好了

网友:
实际上大一下的PCB厂,超过3平米,就没有什么工程费的说法,都是按平米算的。
把板费降低了,工程费不变,整体价格也降不了多少,最好设定个起点,比如2平米以上,一平方多少钱,来的实在,计算也简单。
我现在做的,3平米以上,没有工程费,每平方365.00.
投票就不参与了,发表的点儿意见供参考。

网友:
每平方365元太低了吧,低过了单面板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