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8.5在ARM9开发板上的移植

楼主(2014-02-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喜欢楼主最后的一句话

网友:
这种心得笔记通常都很有帮助的,标记备用。谢谢!

网友A:
Qt好是好,就是运行速度太蛋疼了,跟android有得一拼

网友:
我们最大的荣耀并非是永远不失败,而是在每一次失败后都能勇敢地站起来

网友:
楼主很给力,向你学习!!!

网友:
应该会有帮助,先收藏一下

网友:
记号备用。。感谢

网友:
好,好....印记

网友(2014-04-01):
最近也在搞qt在blackfin的移植,折腾了一个礼拜,跟楼主功底相差甚远啊

网友:
你好,想问个问题,当我把程序编译好后移植到我的blackfin里面跑时,界面菜单的中文不能显示,直接空白,而英文字符就能显示,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缺少了汉字的字体库,添加一个字体库就行了……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比如说,是不是我直接下载个font_wenquanyi.qpf这样的字库,把它放到开发板的lib中,然后还要进行一些怎样的操作呢?

网友:
谢谢了,现在最新的就是Qt4.8.5吗?官网是?可以下载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本已经到5.X.X了……对于Qt4来说,4.8.5好像是最新的了吧,没注意看……我随便下载的一个移植的, ...

求个5.XX的下载地址,找了半天都是电脑版的QT·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任何平台都能用的版本啊,everywhere版的,不过要用交叉编译工具链来交叉编译的…… ...

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来挑战QT5  期待.....

网友C(2014-06-05):
4.8.5编译多久时间?

网友:
能用的到

网友:
mark Qt4.8.5 arm9, 以前移植过QT,挺不好弄的,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请教楼主,参考你的方法:
sudo ./configure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cache-file=arm-linux.cache --prefix=$(pwd)/tmp
CC=/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5.1/bin/arm-linux-gcc CXX=/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5.1/bin/arm-linux-g++
运行完后
出现
make[1]: *** [ts_calibrate.o] 错误 1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home/ppa2001/tftpboot/tslib/tests'
make: *** [install-recursive] 错误 1
root@ppa2001-ThinkPad-R400:/home/ppa2001/tftpboot/tslib# :/home/ppa2001/tftpboot/tslib#  --cache-file=arm-linux.cache --prefix=$(pwd)/tmp
bash: :/home/ppa2001/tftpboot/tslib#: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求指点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tmp目录是我新建的作为编译安装的目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建立这个目录…… ...

我按照你的步骤,在当前目录下产生了tmp文件夹,不过tmp文件夹是空的,没办法,我装了tslib master 好像可以了,反正没报错,生成一堆文件。
今天试图编译,5.3版本,参考你的配置,发现很多不能用,自己改了半天,快疯了!最后有人告诉我,5.3没有ARM版本?不可能吧!最后ubuntu14系统也搞坏了~
楼主有试试5.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3版本的没试,这个版本是新版的么?你最好看看README……

恩,最新版本,在请教下,我在LINUX电脑里装了386版本的QT, 编译出来时电脑版本的,如果我把编译器换成arm-linux-g++  这样难道不能出ARM版本的吗?为啥都要去编译源码包?Q343665747求认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qmake有关,你用arm-linux-交叉编译工具链编译出来的Qt,在bin目录下有个qmake,这个qmake是指向交 ...

谢谢指点了!差了下,5.x的编译和4.X变化蛮多·移植到ARM板子上也变了,我还是先熟悉4.8.5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qmake有关,你用arm-linux-交叉编译工具链编译出来的Qt,在bin目录下有个qmake,这个qmake是指向交 ...

在咨询下楼主:
我在一个电脑上编译好了QT ARM版本,测试可以用。环境ubuntu14
我把安装的文件夹,全部COPY到另一个同样环境下,放在了同样位置的电脑上·,arm-linux-gcc 也是同样的位置。
配置好环境变量,但命令行运行后:
qmake: could not exec '/usr/lib/i386-linux-gnu/qt4/bin/qmak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样做不行吗?不知道它为毛要去这个地方找,我给它定义好了环境变量。
难道换个电脑就的重新编译一次?

网友(2014-07-18):
引用 网友A:
Qt好是好,就是运行速度太蛋疼了,跟android有得一拼

Qt跑在Android的硬件上肯定不会卡,,,在400MHz的ARM9上跑Qt卡也是难免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8.5编译多久时间?

看机器配置吧,我虚拟机编译不到20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你的步骤,在当前目录下产生了tmp文件夹,不过tmp文件夹是空的,没办法,我装了tslib master 好像 ...

5.x的和4.x的有不少改变,看看configure --help的输出,然后调整自己需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机器配置吧,我虚拟机编译不到20分钟

  我直接装的ubuntu 14.04,固体硬盘,酷睿双核,3G内存,编译4.8.5 花了3个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装的ubuntu 14.04,固体硬盘,酷睿双核,3G内存,编译4.8.5 花了3个小时~ ...

我的是i7-3630QM,虚拟机分配了1G内存,编译的时候make 后面要带上-jx,开启多线程编译,x的话一般是cpu核的2倍较好。
我都是make -j8。

至于固态硬盘,在读写小文件的时候不见得比虚拟机的虚拟硬盘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i7-3630QM,虚拟机分配了1G内存,编译的时候make 后面要带上-jx,开启多线程编译,x的话一般是cpu ...

哦, 学习了。-J4  这样子,我内存不够大, 不然内存里编译,估计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5.x的和4.x的有不少改变,看看configure --help的输出,然后调整自己需要的。

看了Help 不过以前没接触过过,很多不清楚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 学习了。-J4  这样子,我内存不够大, 不然内存里编译,估计快很多。 ...

3G内存比我的1G的已经大了,编译的时候还是看CPU的。其他真不是瓶颈。
只要多线程编译开了,CPU基本是100%的占用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G内存比我的1G的已经大了,编译的时候还是看CPU的。其他真不是瓶颈。
只要多线程编译开了,CPU基本是100 ...

哦,我听说可以把所以的文件,挂载带内存里编译,建立一个虚拟的硬盘,最后在CPOY回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我听说可以把所以的文件,挂载带内存里编译,建立一个虚拟的硬盘,最后在CPOY回硬盘。 ...

我觉得用不着的,多线程编译的瓶颈是在cpu。而且用内存虚拟硬盘,内存要大了才好用。
我现在的8G感觉还行。他喵的内存一直不便宜,不然搞到16G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用不着的,多线程编译的瓶颈是在cpu。而且用内存虚拟硬盘,内存要大了才好用。
我现在的8G感觉还行 ...

哦,有机会我试试·准备换QT5.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