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建立仿真模型时候,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14-02-27):
附图
这是在建立元器件模型的时候遇到的问题,相同的引脚就会标记处来,而无法通过,但是不做出那几个脚,后面的模型的建立,就无法仿真

网友:
"但是不做出那几个脚,后面的模型的建立,就无法仿真"
这句话什么意思?

只做仿真的话,空脚有什么用呢?就像画电路原理图一样,三角形的运放符号就可以了。

楼主:
建立这个模型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从官网上下载PSPICE模型与管脚映射不成功,一直都是这样,不清楚是为什么,可以给你看看,能帮忙解答下么

网友A:
ADI公司提供的.CIR文件是供Pspice用的文件,可能在Multisim中的引脚定义不同,在LTspice里是修改了99、50为3、4即可使用。(不知是否正确,我是瞎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公司提供的.CIR文件是供Pspice用的文件,可能在Multisim中的引脚定义不同,在LTspice里是修改了99、50 ...

我直接把MULTISIM更新到13.0了,问题完全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