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端口的变化

楼主(2014-02-27):
哪位大侠可以帮我解释下porta为何在运行过0xff 后在watch1里面依旧是0吗?谢谢!

网友:
先设置TRIS,后设置PORT,这样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的效果了 可以试试

网友(2014-05-29):
要有先后顺序才有效果。。

网友A:
虽然软件仿真是可以看到你想要的结构,但是我觉得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还是先定义PORT再设置TRIS,以防一上电输入错误电平。

楼主(2014-07-11):
引用 网友A:
虽然软件仿真是可以看到你想要的结构,但是我觉得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还是先定义PORT再设置TRIS,以防一上电输 ...

恩恩 是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