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死机或跑飞,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4-02-27):
程序很简单,一个主程序和一个串口接收中断程序,做了以下功能测试:

1.在主程序里,对指示灯A不断取反:
  while (1)
  {
          if(x++ > 30000)
        {
            x = 0;
            tt_led = ~tt_led;        //取反
        }
    };

2.在串口接收中断里,对指示灯B不断取反: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data;

    status = UCSRA;
    data = UDR;
    Uart_led = ~Uart_led;        //取反
}

上电后能一直正常工作,两个指示灯都不断闪。然后我接了个中间继电器,手动不断通断,导致mega8死机(或跑飞)。现象是:
1.偶尔现象是两只灯都不变化了,相当于主程序和串口中断都不执行了;
2.出现最多的时候是串口的指示灯B正常闪,而指示灯A却不变化了,相当于串口中断是一直会执行,而主程序不执行了。

这里先不讨论我的电路抗干扰性能,我想知道的是单片机这时是怎么工作的。第一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死机。而第二种现象就奇怪了,能执行中断程序而不执行主程序,这是什么情况????中断程序执行完之后不是会自动返回断电么?除了硬件上改进,程序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类似情况?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晶振呢 熔丝位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晶振呢 熔丝位设置了吗

外部晶振,7.3728M,熔丝位也设置了,没什么干扰的话工作正常,主程序都跑飞了中断还会工作正常,奇了怪了。主程序跑飞一般是什么情况会引起的

网友:
中断正常好理解吧。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定时器中断喂狗的原因。

网友B:
有没有熔丝位使能掉电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熔丝位使能掉电检测

有,电压应该正常,我量过是5V

网友C:
主程序的地址因干扰被簒改了,不知跑到哪个地方去,中断函数是硬件触发执行的,只要没完全死就应该能触发。

网友D:
串口io口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程序的地址因干扰被簒改了,不知跑到哪个地方去,中断函数是硬件触发执行的,只要没完全死就应该能触发。 ...

对,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干扰居然能影响到芯片内部阿,程序上有没有办法改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io口配置问题

应该和这个没关系,配置应该对的,不进行干扰测试工作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干扰居然能影响到芯片内部阿,程序上有没有办法改进呢 ...

没有,只能在硬件上改进,如果允许系统中途重启的,可以加上软件看门狗,但只能针对偶尔出现死机现象的,频繁死机的就要改进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能在硬件上改进,如果允许系统中途重启的,可以加上软件看门狗,但只能针对偶尔出现死机现象的, ...

嗯 ,谢谢

网友B:
中间继电器,手动不断通断,是不是给MCU通断电,如果是那就是你的熔丝位没配好,我之前也遇到过,如果不是可能是晶振部分电路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继电器,手动不断通断,是不是给MCU通断电,如果是那就是你的熔丝位没配好,我之前也遇到过,如果不是 ...

muc没有通断电,只是给继电器不断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