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STEP TOO SMALL

楼主(2014-02-27):
Multisim一直出现TIMESTEP TOO SMALL,已经搞不清楚是为什么了,费解,来人帮忙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溢出,protuse也有类似问题。
下面是我帮你搜的:

In smaller circuits this error is generally due to a mistake in wiring or connecting components, so this must be checked first.

If the wiring has been validated in the circuit follow these steps:
Select Simulation » Interactive Simulation Settings
Under Initial conditions select Set to zero
Click the OK button
Check to see if the simulation now works. If not:
Select Simulation » Interactive Simulation Settings
Check Set maximum time step (TMAX)
Select Maximum Time Step (TMAX) and change it from 1e-005 to 1e-003
Click the OK button
Check to see if the simulation now works. If not:
Select Simulation » Interactive Simulation Settings
Select the Analysis Options tab
Select the Use Custom Setting radio button and click on the Customize button
Select the Global tab
Check the Relative Error Tolerance [RELTOL] to ON and set it to 0.01
Set Shunt resistance from analog nodes to ground [RSHUNT] to 1e+9
Select the Transient tab
Check Integration Method [METHOD] to ON and set it to Gear
Click the OK button
Click the OK button

网友:
仿真正常,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溢出,protuse也有类似问题。
下面是我帮你搜的:

你这些我都试过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溢出,protuse也有类似问题。
下面是我帮你搜的:

哈哈,“内存溢出”的结论和下面的英文描述完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