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6D1121 TFT屏写汉字函数出问题求解?

楼主(2014-02-27):
这是一个写汉字函数,TFT底层驱动已经调通,我用取模软件取了一个汉字的字模存到一个数组上,调用这函数,在tft上显示不出来这个汉字,就是一堆乱点,求各位大牛详解!
//在指定地方显示一个16*16大小的汉字
////字体颜色:For_color背景颜色:Bk_color  buf接收数组地址
void Chinese(uint x,uint y,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 ,uchar * buf)
{
        uchar i,j;
      Address_set(x,y,x+15,y+15); //设置位置
                for(j=0;j<32;j++)
                {
                        for(i=0;i<8;i++)
                        {
                                if((*buf&(1<<i))!=0)
                                {
                                        LCD_WR_DATA(For_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k_color);
                                }
                 buf++;
                 }
         }
}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取模方式问题,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什么的,阴码阳码~这是我以前写过的,你可以看下,试验过,程序有注释。就是单片机不怎么好用,内存小,速度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取模方式问题,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什么的,阴码阳码~这是我以前写过的,你可以看下,试验过,程 ...

tft液晶上显示不存在取模方式上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ft液晶上显示不存在取模方式上的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你现在知道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数值对应要显示的汉字哪些点吗?

网友: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