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KE02库中的ICS设置选外部晶振时的小BUG

楼主(2014-02-27):
实验板:FRDM-KE02Z

编译环境:KEIL4.72a

实验过程:
KE02库文件Demo中,在KE02_Config.h中,配置时钟为 :
#define USE_FBE_OSC
#define EXT_CLK_FREQ_KHZ        10000       /* in KHz */
然后编译执行,结果程序运行到ICS.c文件中的void FEI_to_FBE_OSC(ICS_ConfigType *pConfig)函数里面的while(((ICS->S & ICS_S_CLKST_MASK) >> ICS_S_CLKST_SHIFT) !=2);语句,开始死循环。

问题原因:在ICS.c文件中的void ICS_Init(ICS_ConfigType *pConfig)函数中
else if (pConfig->u8ClkMode == ICS_CLK_MODE_FBE_OSC)
  {
        pConfig->oscConfig.bIsCryst = 0;        /* is clock */
        FEI_to_FBE_OSC(pConfig);                /* switch to FBE mode with active oscillator input */
  }
其中红色的语句代表关掉外部晶振,应该是
else if (pConfig->u8ClkMode == ICS_CLK_MODE_FBE_OSC)
  {
        pConfig->oscConfig.bIsCryst = 1;        /* is clock */
        FEI_to_FBE_OSC(pConfig);                /* switch to FBE mode with active oscillator input */
  }
才对。

另外这样配置出来的BUS时钟是5M,默认除2了,所以在KE02_Config.h中应该将Bus时钟设置为下面的值
#define  BUS_CLK_HZ                5000000L

网友A(2014-08-15):
请问外部晶振用20M无源的内置负载电容 一直不起振是怎么回事? 跟软件配置没关系吧?
用11.0592M的都能起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外部晶振用20M无源的内置负载电容 一直不起振是怎么回事? 跟软件配置没关系吧?
用11.0592M的都能起 ...

那你如果加上外部电容是不是能起振呢?
还有,你20M的晶振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发现。

网友:
这个要记录一下

网友:
使用内部时钟,没测试过外部时钟函数

楼主:
谢谢莫大加精,呵呵!

网友:
多谢楼主指点呀

网友:
实践是检验系统的唯一标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如果加上外部电容是不是能起振呢?
还有,你20M的晶振是不是好的。

内部电容是匹配好的,就是Murata的内置电容的陶振。 换过几个都是振不起来。 换8M的就能很稳定的振起来。看来还是不要用20M的了。

网友C:
向楼主请教,要使用ke02的话一个工程都要包含哪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楼主请教,要使用ke02的话一个工程都要包含哪些文件?

上次给你的库里面有所有的应用例程,你下下来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