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教下,pmsm电机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4-02-27):
问了很多人,都说是直流无刷电机,但是和他们说永磁同步电机 都说不知道。

麻烦问下,哪里有卖PMSM电机的?

网友A:
淘宝搜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交流伺服电机。

交流伺服电机都是220v或者380v 低压的可以么?

一直搞不太清楚交流伺服和直流永磁同步电机的区别,望赐教

网友:
一般伺服电机都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加了个高精度的编码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跟所谓直流无刷电机的区别,就是绕组的反向电动势,前者是正弦波,后者是方波。

网友:
如果你只想用低压驱动来研究,也可以用220或380的伺服电机,只不过驱动的最高功率达不到额定功率,在低速范围内与220V驱动没有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伺服电机都是220v或者380v 低压的可以么?

一直搞不太清楚交流伺服和直流永磁同步电机的区别,望赐 ...

一张图片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片说明问题:

谢谢了,我主要是低速定位应用,按照2朋友介绍说明,用220v或者380v的交流伺服 我用18v驱动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你要买PMSM电机吗?我手里有,可以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买PMSM电机吗?我手里有,可以提供

来个链接,,,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买PMSM电机吗?我手里有,可以提供

给个链接看看 哈~

网友C(2017-10-1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220V各种交流伺服电机可以找我拿。价格有优势。

网友:
PMSM和BLDC,感觉用起来的话差别不大,好像是永磁体充磁方式不同,反电动势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0250921551&_u=t2dmg8j26111

你是做时代超群的啊,买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0250921551&_u=t2dmg8j26111

人家是要PMS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