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平台应用的大文件加载问题

楼主(2014-02-28):
一个ARM920的应用, 运行Windows CE.
需要读取一个Bus上的错误数据Number后,和一个Code手册文件(类似字典)进行检索,通过这个Number,在字典中找到相应的文字说明.
然后显示在LCD上,错误并不经常发生,可能几十天才发生一次,也可能一年不发生一次.

该字典现在有1000多条, 每条的说明通常有50-200个英文Letter,后续还可能增加,但应该不会超过3000条.
这样的一个文件,大概几十K到几百K字节.

现在有个疑问,这样的一个字典,我如果用CMAP读入内存,是不是有些浪费内存资源?

有没有什么其他建议来处理类似的应用场景

楼主:
或者用CArray 数组,数组不行

网友A:
几百K的文件也不算大啊,速度要求很苛刻? 自己写个微型数据库,建立索引,根据index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K的文件也不算大啊,速度要求很苛刻? 自己写个微型数据库,建立索引,根据index读取 ...

现在有几百K,日后可能会增加到2-5倍.

如果用你说的数据库,我想理解一下,数据库不用加载到内存RAM里吗?

楼主:
我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字典存在Rom中,尽量少占用RAM呢? 只是探讨.我的RAM现在也足够用,几百k可以全部常驻RAM,没问题.
假设我只在RAM中保存索引,和字符串的地址呢.

楼主:
假设我实例化了CMAP的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存放了字典,是不是这个实例不Delete,就一直是占用几百K的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字典存在Rom中,尽量少占用RAM呢? 只是探讨.我的RAM现在也足够用,几百k可以全部常 ...

你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存在ROM中,根据索引直接读取ROM文件 某个地址的字符串, 这个地址根据索引计算得出的。
或者你可以参考下wince下ini文件的第三方类,网上很多,你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