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 带霍尔传感器 速度环调节 求教

楼主(2014-02-28):
大家好 小弟 最近调试有感 无刷电机 遇到了点问题 还肯请大侠 能指点一二,  采用位置PID 调节   在单P 调节的时候 如果给定速速-反馈速度 <0 ,此时 我做过刹车处理(开下桥MOS) 或者相序反接 制动 但是 电机基本立刻 就停止运转了 ,有的时候电机启动的时候 咔咔响几声 自己平稳运行了,也有的时候 单机转着转着稍微用手碰一下就停转了或者自己运行一会就停了, 可能对于给定一反馈的误差大家会说 P 调节有静差 你的速度出现了超调 ,目前的情况是 P 小点 电机空载不转 大了 直接出现速度超调,而且电机工作在100RPM 左右 我能确信电机无刷的正反转 换相逻辑是正确的  换相是在捕获中断处理的, 谢谢 。

网友A:
正反转都这样么,会不会是霍尔的位置有点偏差,在某个位置的时候力矩不足以使电机转60电角度。启动是用的强制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都这样么,会不会是霍尔的位置有点偏差,在某个位置的时候力矩不足以使电机转60电角度。启动是用的强 ...

感觉跟霍尔位置关系不太,示波器打过霍尔波形  给固定占空比 霍尔信号 还算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