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戴式机器人控制

楼主(2014-02-28):
准备做穿戴控制的 AD采集端。
这里用的舵机,经过改进,只用了里面的电阻器。
专业的方形联接,更可靠,当然上这里的斜U形支舵机架刚刚好用,还有我骑行的邦腿,先放这里了。

网友:
楼主 这个高大上!

网友:
这玩意 多重啊????

楼主:
重量很轻,结构件都是PVC的,穿在身上没什么感觉,活动自容,由于比赛用,参赛者身才小,我穿着显的有点大。

网友:
楼主,那个pvc带孔板是在哪里买的?

楼主:
是伟翔机器手上的。

网友:
怎么感应动作,是加速度助力吗?

楼主:
这是PS的效果图
使用舵机内部的可调电位器,取得电压值,单片机读取,转为串口数据,通过485无线发给,接收端。
接收到数据分析,出机号,位置信息,通过舵机控制板,控制相应舵机角度。
头部要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读得数据,同样发给舵机板。
视觉用的是无线传输的摄像头读得视频信号,发给虚拟视频眼镜(头戴式显示器),显示音视频。

网友:
楼主最终完成什么效果啊 !

楼主:
目前技术也就上图吧

网友:
论坛有bug了? 咋我这不显示图呢 点进去提示unsupported media type

楼主:
无了解情况,原来效果还可以。不行直接加我群吧 143590947(发了看不见图没办法的方法,请阿莫莫怪)

楼主:
刚收到板子焊了一块,没加外部晶振的电容用的内部晶振,
实验了下,效果不错。。
留图,留影,留真相

网友(2014-05-2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5OTM1Mzk2.html 我13年的时候做的demo 最近准备继续完善了

网友:
可以自动撸管?

网友:
还不清楚最终功能是干什么。。。不过15楼确实意淫到点上了。。。

楼主:
一样的东西,只是我的造价可能更低些,控制部分,只是几个坏了的舵机,总计不到300元钱。
机械手,我的更强一些,用的是50KG的铝壳舵机,这个以前我发的贴有,就不显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