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从keil4.22升级到4.7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2-28):
小弟以前的程序在keil4.22中编译都没有错误的,但是上次升级到4.70后,编译出现了以下的错误
还请各位大哥帮助下~

网友:
可能是新软件的库文件位置变了,导致找不到。你在工程里面的include路径那里设置一下,看看有没有用。
我的是4.53.没有这个情况,也是从以前的老版本升级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