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这款段码屏,怎样判断COM 和SEG ?

楼主(2014-02-28):
      最近在搞无线温湿度计,买了HTC-1温湿度计,拆了上面温湿度段码屏,上面用的是导电压条,但无法知道COM 和SEG 对应关系(引脚图),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没有显示,哪位高手知道判断这块段码屏COM 和SEG 对应关系的方法,指点一二!

网友A:
拿个电源随便乱点就行了,一般COM跟SEG在两边,拿个电源两边点点,看显示什么就很容易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电源随便乱点就行了,一般COM跟SEG在两边,拿个电源两边点点,看显示什么就很容易搞出来的 ...

试过了直流电源好像不显示。

网友:
直接发给做屏的厂家,什么资料都有了。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B:
这个应该用交流电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用交流电压测试

       交流电压?我这没有信号发生器,交流电压怎么产生?

网友:
电烙铁试试看

楼主:
烙铁?只有一个电极,COM SEG我只能接触到一个

楼主:
用烙铁试的话,是不是要把地线引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直流电源好像不显示。

不可能不显的,除非你是都点在Seg或者都点在COM上了.或者电压不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不显的,除非你是都点在Seg或者都点在COM上了.或者电压不够?呵呵

   好像时不时出现一些笔画,一会儿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时不时出现一些笔画,一会儿就没有了。

直流电一边点住一个引脚,另外一边在其他脚上拖过,这个就基本可以看到显示了.

网友(2014-09-20):
拿个电源随便乱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