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iii任务数量?

楼主(2014-02-28):
小弟在sm32407上跑ucosiii   有个问题,很奇怪,我跑三个任务的时候都好好的,当我再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不行了,现象是在各个任务设置断点,都进不了,任务创建方法都一样的,不会有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配置问题,你用的是MDK还是IAR

网友:
以及MDK的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配置问题,你用的是MDK还是IAR

和这个有关系?我用的是MDK 4.72.0.0版本
哪里配置有问题,麻烦大哥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这个有关系?我用的是MDK 4.72.0.0版本
哪里配置有问题,麻烦大哥赐教

使用高版本的MDK在UCOS做浮点入栈和出栈上有问题,还是用低版本的吧,4.7以下或者使用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配置问题,你用的是MDK还是IAR

刚下载了个4.54的mdk。还是一样的。奇怪了,三个任务的时候都好好的,多加一个就不行

网友B:
那配置文件中最大任务数量这些都配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配置文件中最大任务数量这些都配置了吗?

UCOSIII是无限制任务数的,,ucosii是在OS_MAX_TASKS这里设置,在ucosiii就搜索不到这个宏了  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COSIII是无限制任务数的,,ucosii是在OS_MAX_TASKS这里设置,在ucosiii就搜索不到这个宏了  郁闷了 ...

看来ucos3的改动还是蛮大的,我2用惯了,以为3也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