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口接电阻和电容串联对地的作用?

楼主(2014-02-28):
如图中电源输入口接电阻R3和电容C5串联对地的作用?
请哪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防止插入时的浪涌电流,

楼主:
谢谢,有更详细点的解释吗?

网友:
同求专家们详细的解释。。

网友:
插入的瞬间 太猛 对(电源)里面有伤害
但有不能控制插的速度, 用R+C来弥补
个人认为 电路不好 应该电阻能在正常后变小 或电路在正常后短路R